谁来给大家讲一讲示波器的灵敏度范围与AD的有效BIT数、程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等的关

楼主(2009-03-31):
如题!

网友:
示波器的模数转换部分一般使用8位分辨率,这个主要是和显示波形的屏幕有关系的,一般示波器显示波形的屏幕分辨率大都在320×240,8位ADC正好提供255的垂直分辨率,再高的位数也显示不出来。
楼下继续

网友:
程控放大器的作用是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或放大调整,使输出信号电压在AD转换器输入电压要求范围内,达到最好的测量与观察效果,所以程控放大器电路在规定带宽内的增益一定要平坦,故对运算放大器的要求比较高.
   数字示波器中最重要的电路是AD转换电路,它的作用是将被测信号采样并转换成数字信号存入存储器,说它是数字示波器的咽喉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数字示波器所能测量的最高频率,根据乃奎斯特定理,采样频率至少是被测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才能复现出被测信号。而在数字示波器中采样频率至少应该是被测信号频率的5~8倍才行,否则根本观察不到信号的波形。8位转换器对于示波器来说是够用的,就拿分辨率为320*240LCD的显示模块来说,垂直分辨率为240格,而8为转换精度的分辨率为256格,比显示器的分辨率还高,所以绝对够用。还有就是价格及电路的设计,在最高采样率相同的情况下10位AD转换芯片的价格是8位AD转换芯片的几倍,而且位数的增加也使电路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将直接影响处理速度,导致屏幕刷新过慢,反而影响性能。

网友:
tds1002(60M的,是这型号?)用的是8bit,1GSPS

网友(2012-09-06):
嗯,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