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女子初学VB,VB的串口通信测试遇到了点问题。

楼主(2009-03-31):
我编写的串口通信测试程序在运行初  出现“必须有启动窗体或sub Main()   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一下Vb高手指点,谢谢啦~
我的源程序如下:
'串口初始化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设置通信端口号为COM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设置串口参数
  MSComm1.InputMode = 0                '接收文本型数据
End Sub
'打开通信端口
'把字符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Output = Trim(Te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ceive_Click()
  Dim buf$
  Timer1.Enabled = False
  buf = Trim(MSComm1.Input)      '将缓冲区内的数据读入buf变量中
  If Len(buf) = 0 Then           '判断缓冲区内是否存在数据
    TextReceive.Text = ""
  Else
    TextReceive.Text = buf
  End If
End Sub
'启动定时器
'进入自动接收模式
Private Sub Cmdauto_Click()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Receive_Change()

End Sub

'定时自动从输入缓冲区读取字符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Then
    TextReceive.Text = TextReceive.Text + MSComm1.Input
  End If
End Sub
'关闭通信端口,停止程序运行
Private Sub Cmdquit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End Sub

网友:
既然是小女子,就帮帮忙了。
见下图

SUB Main改成你选择的启动窗口,比如form1……

楼主:
谢啦O(∩_∩)O哈!

网友:
坛子里的规矩,是MM的要先上PP才能问问题

网友:
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_^

网友:
哈哈,坛子的规矩是“男报收入,女报三伟”!

网友:
【6楼】 sdlizhen456 李振

积分:37
派别:
来自:北京(山东人)
哈哈,坛子的规矩是“男报收入,女报三伟”!
===============================
   修改一下,是“男报收入,女报三围以及上PP”!

网友(2009-05-01):
重女(色)轻男~~~~我的问题没人关照~~真是凄凉...

网友(2009-06-03):
LS改性别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