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负电压

楼主(2009-03-31):
变压器 (原文件名:1.jpg)
哪位大虾能帮忙解释下图中的-6V和-11.6V是如何产生的吗??
那位能帮帮忙!弄了一个晚上也没搞懂,

网友:
一般变压器副边都有三根线,比如12-0-12,那0的那根作为GND,一根作+12,另一根作-12,经两个桥堆整流就可以得出负电源

网友:
左边少了一部分图

楼主:
缺少的电路  (原文件名:11.JPG)
不好意思 把左边的变压器漏掉了
有高手说明下 这是什么变压器吗  -6V和-11.6V是如何产生的啊

网友:
http://www.dz863.com/Power-Management-design/Power-Supply-Design/rectify-circuits-COCCROFT.htm

楼主:
楼上的高手,能说明下,这是用的什么变压器?(中间抽头?),被压整流电路是接在变压器负边的两端,上图只是接了三端中的一段,为什么也能达到压整流的效果!!!
本人菜鸟,肯请高手认真回答

网友:
好好看看这几个二极管和地就可以

网友:
如果需要负压,你可以考虑用下DC-DC 电源模块,还体积小,

楼主:
6楼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78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稳压电源&bbs_id=9999

网友:
我来发个负电压电路图

这个电路需要一个时钟信号,当信号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电路中电流方向为R1、C1、D1,直至电容C1被充满电为止。
当时钟信号为高时,三极管导通,电容C1开始放电,方向为C1、Q1、R2、D2、C1,此时流经R2的电流是从下到上,对地电位表现为负电压,电容C2的作用是储能,使负载R2获得比较平稳的负电压。

使用变压器降压后的交流电则不需要时钟信号和三极管,因为交流电本身就是信号,同时也能起到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9-05-04):
我还想问下,这是什么变压器 ?不是那种中间抽头的啊

网友:
占个地方,明天再看,先睡觉去

网友:
负压好像是通过C22 100uF 电容耦合过去的,驱动能力应该不是很强。100uF 对于50Hz 信号来说,阻抗
          |Zc| = 1/wc = 1/(2×3.14*f × 100e-6 ) = 31.8(欧)

    D6 D7 半波整流,然后是滤波稳压。负电源的内阻比较大,所以驱动能力可能有限。

网友(2013-10-08):
这个地方我也搞不懂啊,我现在在做这个电源,能否一起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78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稳压 ...

楼主能说说这个负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吗
看了几遍还是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