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金越电子制作的示波器原理图,有一部分电路不明白

楼主(2009-03-31):
图中那个BAV99(两个连在一起的二极管器件)是做什么用的?电平平移?
下面是完整的原理图!
BAV99资料:

网友:
他们的作用是保护运放的输入电压不要超过+/-Vcc

网友:
电平钳位,起保护作用。

楼主:
哦,明白了就相当于两个稳压管!晕,电路变形了就不认识了,加强学习!
谢谢两位!

网友:
限幅用的。

网友:
有意识,不同的示波器输入线路都不同,电平平移的方法也不同,但都是正相输入的,看了两幅都是这样。
有泰克的线路就好了^_^

网友:
哦原来是DIY套件,

网友:
谁有泰克的示波器的电路图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线路。。。都是集成电路

网友:
我发个泰克400M的电路图给你们,不过电路是很很很复杂的;希望你们有用

网友:
可能叫双二极管

网友(2009-05-15):
欣赏过了

这个tek 示波器 的线路
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11楼】 polarbear 枫叶

感谢,拿下模拟电路,数字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tl084的part c和part d貌似没有用,还有r30的另一端接哪里了?

网友(2009-06-19):
45m的电路图

十分的~~~~

反正我也看不懂

就不下在了哈

网友(2011-08-04):
钳位保护作用

网友(2012-05-02):
双向限幅

网友:
看看等能下附件了再下

网友:
钳位保护,没法下附件

网友(2013-01-02):
保护  正负限幅

网友:
mark,泰克400M的电路图.

网友:
看看泰克的线路,谢谢分享!

网友(2013-02-17):
看看泰克电路图

网友(2013-04-16):
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