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7L3液晶显示器显示偏白显示画面变化极缓慢

楼主(2009-03-31):
动下鼠标要过三十来秒才在新的位置慢慢显示出来,原来位置的鼠标慢慢消失。即使按显示器上的菜单键显示出来也同样的缓慢。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哪方面才能找到维修资料。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在这儿有个零件坏掉了

边上标了D5估计是二极管但也不知道换什么型号上去了,主要是没有维修资料只能先瞎搞试试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三极管

楼主:
已经拆掉了,看了这确又好像是三极管,电路中三个脚是走分别线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