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linux下编译代码,然后用MDK进行H-JTAG调试呢?

楼主(2009-03-31):
针对S3C2440A
请简单说一下需要生成什么文件,然后MDK怎么使用它,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大致过程是,在linux(或其他环境下也一样)下编译并产生bin文件,之后在MDK下建个工程,把bin copy到MDK工程的输出目录,之后就可以debug了,但是这种方式只能调试符号,也就是汇编了。如果是RVD则可以设置source path的,MDK不确定能不能设置source path

网友:
MDK尝试使用命令行,直接Load编译好的axf,好像这样能有更多一点点的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