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手持示波仪]各位参加的网友,我们根据现在的基本功能与液晶屏的特点确定一下按键

楼主(2009-04-01):
根据昨天ifree64 网友提供的图片现在液晶的使用时这样的,垂直4格、水平8格,每格各16点。这样算下来,垂直方向上已经没有显示的位置,水平方向还有192-8*16=64点。这64个点可以用来显示汉字、图标等提示信息。

方向导航键四个(上下左右)还是两个(上下)?
AUTO键一个。
MODE键一个,实现功能切换。

-------------------
可参考下面这个图

网友: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128 X 64个点阵用来显示波形,64 X 64个点阵用来显示数据和一些必要的参数。

我在电路图中画了5个按键,并自做主张命名为:UP、DOWN、LEFT、RIGHT、MENU,不知道够不够用,等待dvhome和做软件的同志讨论确定

网友:
AC、DC、GND切换开关一个,就是MODE?
上下左右按钮各一个
菜单按钮一个
确认按钮一个(也可以用右键代替?)

另外,建议硬件上把DC电流测量放上,这样功能上就有更多空间了

网友:
AC、DC、GND切换用手动的方式

楼主:
【2楼】 ghost2
AC、DC、GND切换开关一个,就是MODE?
上下左右按钮各一个
菜单按钮一个
确认按钮一个(也可以用右键代替?)

另外,建议硬件上把DC电流测量放上,这样功能上就有更多空间了
-------------------------------
AC、DC、GND采用手动切换。
MODE就是菜单键嘛!

网友:
5个键甚至3个键都可以实现控制功能,这方面可以参考手机按键设计。也就是一个菜单和上、下。所以我建议不要过度讨论,先就定下来5个键。(有句话叫做:过度优化是恶魔)。

MENU键, UP、DOWN、LEFT、RIGHT
长按MENU就是AUTO

但是键越多,操作肯定越方便。

楼主:
【5楼】 ifree64
同意你的观点,封贴了!

网友:
键越多,编程处理也方便.

我参考LZ的图,改编了一下,我设想了一个外壳方案,长方形,左边LCD,右边按键,信号输入从左边输入,电池放在键盘下面,供参考.

网友:
想不到老黄牛还是PS高手!

楼主:
【7楼】 ywl0409 老黄牛
这个构思不错!

网友:
正符合习惯 左手拿笔 右手拿机

网友:
很像PS2,我喜欢

网友:
這是我隨手畫的手持示波器外觀草圖,是依據192X64 LCM尺寸
以及參考FLUKE的造型而來,重點是不需要外殻,手握處剛好是
電池座的位置,PCB總共有兩片,請參考...

网友:
http://www.idao.com.cn/
顺手转楼上的贴里的

网友(2010-05-11):
320*240?没OS?用按钮?费劲么?整个QT+Linux,我一个月给你弄好界面!还带触摸的!板子我多的是!一帮人,没事瞎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