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45DB161D制作字库

楼主(2009-04-01):
在ouravr混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发个对大家有用的东西,现在发一点给大家,看是否对大家有用。主要是用上位机对AT45DB161D烧写字库,此上位机可以烧GB2313与Unicode的字库或者自定义的字库。因为我近段做了个短信点阵屏要用到Unicode字库,但于振南公开的资料不全,且看到论坛里所多人都用到AT45DB161D所以决定自己写过上位机,用来烧字库,由于刚学VC++所以参考了于振南的思路与上网找了相关的资料,现在终于写出了,写得不好之处请指正  ^-^ 现在公开所来资料;而且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生成字库的软件,我觉得相当好,不但可以生多种字库而且还可以改变字体;这个软件原来是未注册的,我在网上找了个破解器注册了,如果是用于商业请大家购买正版软件。注意:烧Unicode字库时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支持一下,过段时间的用

网友:
lz,字库生成软件nod32 v2.7报有木马,请查证

木马图 (原文件名:211.JPG)

楼主:
如果字库软件有病毒那可以到它的官网http://ymysoft.cn/ 处下,再次上传注册机

网友:
我最近刚好也用DB161做字库,谢谢了。

网友:
谢谢了,指不定进来哪天用得上!

网友: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是注册机报有病毒

网友:
对,现在发现NOD32越来越敏感了,注册机都报错了!哎!!害我只好关了监视才敢下载~!!

网友:
有空试一下,谢啦!!!

网友:
小声地问一下,别笑!!   "字库烧写上位机exe",需要配合那种编程器使用啊?

楼主:
用51最小系统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很强的一个资料

网友(2009-05-15):
我照做了,成功了,很好用,很不错!
改天再改成竖排字库

网友(2009-09-02):
不知烧录AT45DB041D行不行,谢谢

网友:
也许很快就用到了

网友(2009-10-07):
楼主好,有直接烧录AT45DB161D编译好的程序吗,请也传上来,谢谢

网友(2009-12-19):
请问 上位机源码中 那个资源24中的二进制文件 起什么用途

网友:
有用的材料

网友:
不错,思路还可以

网友:
太好了,真棒!

网友:
楼主的这段程序有问题吧!
void UNICODE_FindPos(unsigned char *hz,UNICODE_POS *pos)
{

// unsigned long offset;
if(hz[0]>0x29&&hz[0]<0x3a)
  hz[0]=hz[0]-0X30;
  else
   hz[0]=hz[0]-0X37;
   if(hz[1]>0x29&&hz[1]<0x3a)
  hz[1]=hz[1]-0X30;
  else
   hz[1]=hz[1]-0X37;
   if(hz[2]>0x29&&hz[2]<0x3a)
  hz[2]=hz[2]-0X30;
  else
   hz[2]=hz[2]-0X37;
   if(hz[3]>0x29&&hz[3]<0x3a)
  hz[3]=hz[3]-0X30;
  else
   hz[3]=hz[3]-0X37;
pos->sector=(16*(buf[0])+(buf[1]))*16+(buf[2]);
pos->offset=(buf[3])*32;

}

buf没赋值。

网友(2010-03-02):
谢谢正好用的着

网友:
很多注册机或者破解程序之类的东西会导致杀毒软件的误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程序改写了下,在串口调试里做个字一起发送,比如发送: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发现出现能够显示10个汉字,后面就无法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你有多字发送的程序吗,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把程序改写了下,在串口调试里做个字一起发送,比如发送: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发现出现能够显示10个“@”形状的汉字,后面就无法显示了,都是乱码,不知道为什么,你有多字发送的程序吗,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如下:
void  seri()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if(0x30!=SBUF)                //接受完毕符号
    {
         buf[counter++]=SBUF;
    }
     else
    {
     flag=1;
    }
}
RI=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uff[2];
    while(1){
      if(flag){
                for(n=0;n<counter;n++)
                {
                  buff[0]=0xce;
                  buff[1]=0xd2;   //直接赋值,汉字“我”
                  Put_GB2313(buff);
                  n=n+2;
                }
                  flag=0;
                counter=0;
      }
}
}

问题:发送了10个汉字左右,就出现乱码

网友:
  在用字库烧写上位机对AT45DB161D烧写字库时,进度条没有变化,下位机用的是AT89S52,通过专用的烧程器下载下去的,绝对没有问题,AT89S52和PC通过串口连接起来的,请问各位,大约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可以把整个电路图贴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51最小系统板就可以了

有烧写的图就方便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用字库烧写上位机对AT45DB161D烧写字库时,进度条没有变化,下位机用的是AT89S52,通过专用的烧程器下载下去的,绝对没有问题,AT89S52和PC通过串口连接起来的,请问各位,大约会是什么问题呢?

引用图片
  楼主可以把整个电路图贴出来吗,谢谢了!

我用的Tinny2313,波特率9600,
程序和操作步骤基本上按照LZ位提供的方式
但也是烧不进去呀

网友:
有过类似的想法,没想到有人做出来了,顶下

网友:
比较详细,支持啦.

网友(2010-04-02):
请教楼主:我用你的“制作GB2313字库”和参照相应的下位机程序,怎么出现,上面是对应汉字,下面怎么不是对应汉字的字模,而且第8列字模没有显示。
void GB2313_FindPos(uint8 *hz,GB2313_POS *pos)
{
    uint8 qh,wh;
        uint16 offset;
    //占两个字节,取其区位号
        qh = hz[0] - 0xa0;
        wh = hz[1] - 0xa0;
    offset = (94*(qh-1)+(wh-1));/*得到偏移位置*/
    pos->sector = offset/16;
        pos->offset = (offset*32)%512;
}
这是我的取模变换函数

楼主:
回【105楼】 donglei :
你的波特率设置对了吗,还在就是最小系统的晶振要是11.0592M的才可以,12M的会出错的.
回【107楼】 Fire_cow:
Tinny2313我没试过,你用52试试.

网友(2010-10-28):
谁能给个注_册机,qq:1075927801

网友:
不知道MARK了没有,再mark一次

网友:
正想做个汉字字库,做个记号

网友(2010-11-28):
刚刚需要这个玩意 Mark 有邮箱吗 想跟你联系一下 我也是在做点阵屏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GB2313与Unicode 有何区别,一般液晶自带字库的 带的是什么字库?

网友(2011-02-17):
可真是好东西,谢谢楼主了!

网友:
收下了 的确好东西

网友:
应该用的上,谢谢楼主。

网友:
或许会用上

网友:
记号,留着备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Q:448254938,能学习一下吗?

网友(2011-04-14):
谢谢楼主,留着以后用。

网友:
这个帖子很黄很暴力啊,相当的不错,往死里顶

网友:
用AT45DB161D制作字库  记号

网友:
不错啊,呵呵
有用时方来用!

网友(2011-06-14):
这技术过时了吧。我老早做过了。太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技术过时了吧。我老早做过了。太麻烦了。

请指点一个不麻烦的

网友:
换华邦的串行flash吧,w25Qxx,便宜量又足

网友(2011-07-16):
AT45DB161D制作字库  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得顶~!

网友:
楼主的这个GB2312库的取模方式是怎样的,可否告知

网友(2011-08-17):
感谢楼主的无私,谢谢,收藏。

网友:
比较麻烦, 不如用楼主里边提供的字库生成器生成GBK或GB2312字库文件, 然后用flash编程器, 烧写进去即可.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用

网友:
懒人把鼠标一抖,技术拿到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使用呢?楼主能给提供一个应用文档吗?

网友(2011-09-21):
马克 45DB161制作Uniocde字库

网友(2011-12-22):
楼主 我用你提供软件生成的DZK字库文件可以直接通过软件写进FLASH吗?

网友:
下了看看,可能要用到

网友:
AT45DB161D制作字库

网友(2012-05-28):
cool     太棒了    标记

网友:
有好心人可以再上传一次这个软件不?最近用到AT45,可惜不会c++做上位机,都是靠自己一个一个字写进去的。

网友(2012-08-22):
谢谢,最近在用

网友:
你好,字库生产文件解压是提示错误,而且还会提示有病毒,能否重新上传一下啊?????????

网友(2015-07-11):
找了很久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