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的四轴成品已经收到。今天会安排发货,请订了的网友注意查收

楼主(2009-04-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革_命的火种在传播...

网友:
我们一路欢呼……

网友:
太好了  哈哈  明天就能到货了  可惜我在出差   暂时还不能玩儿啊

网友:
请大家认真看下 >>四轴飞行手册<< 。

正常情况下是不用那个软件进行调整的,拿到手后,只要把遥控器上右下方的拨码开关的第三通道拨到下面,把遥控器的油门那个遥杆打到右下角,如果电机动了,那就行了,如果不动就打到左下角,如果这时电机才动,那就把遥控器上的第四通道也打到下面就成了。都不行就按照 >>四轴飞行手册<< 中的方法进行设置。

注意安全,切记要在熟练掌握开关马达后再装桨。

网友:
阿莫今天给大家发出了 “愚人节” 礼物哦,哈哈!

网友:
十分感谢阿莫站长和pitolan,心情澎湃的期待中

网友:
哈哈,信天收到了.电机可以动了.就是没飞起来.完全按手册设置的.四轴向一个方向飞,打坏了两个浆. pitolan 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
【8楼】 jone_zplay
哈哈,信天收到了.电机可以动了.就是没飞起来.完全按手册设置的.四轴向一个方向飞,打坏了两个浆. pitolan 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

请到空旷的地方飞哦,请你确认遥控器上的几个方向的微调都在中间哦。

网友:
重新写了主控程序可以飞了,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感觉很难飞~总是向一个方向偏。矫正传感器不知道怎么弄!最后终于把JJ飞平后,手一放开,又是狂翻~
请问怎么保存调好的姿态啊?

网友:
【12楼】 wygood123
我是新手,感觉很难飞~总是向一个方向偏。矫正传感器不知道怎么弄!最后终于把JJ飞平后,手一放开,又是狂翻~
请问怎么保存调好的姿态啊?
----------------------------------------------------------------------------------------------------------

我现在的JJ在调好后,加油门是直线向上飞的,当然,你的情况有很多方面需要去细调.

网友:
你应该将遥控器设定为固定翼模式,并把设定好相关通道的正反开关,就达到说明书的要求了

网友:
谢了!现在好了,原来就是旋翼和固定翼的选择问题……

网友:
我觉得pitolan应该在四轴手册说明一下好一点。

网友:
嗯,谢谢cai_mouse指正,其实这个手册很难写,要尽可能的考虑到大家都没有电子知识,没有航模知识,没有四轴相关知识....

欢迎大家提建议、意见啊,这样我们才能尽快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