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放假打算去配电脑。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9-04-01):
大概准备了4000,要配一个游戏主机,玩飞行模拟游戏用。
主要是请大家把CPU、主板、显卡定一下。其他的都好说。

CPU用AMD的,显卡要好,主板最好是有升级潜力的(不自带串、并口没关系,再配就是了)。DDR3就不用了。

我自己定的部分,2G内存,键鼠都已经有了,不要喇叭(或者显示器上自带的就够了),DVD刻录光驱。

另外,显示器打算用19寸宽屏的,哪个牌子的好。要求颜色分辨率要高,因为飞行游戏里准星颜色偏浅,有时都和天空背景混一起看不清了,CRT显示器就没问题,主要是液晶颜色的区分不明显。再比如PROTEL的默认SCH图背景色,液晶上看就容易当成白色,CRT就不会。

问的有问题,大家就说,我再补充。

网友:
关注,想搞个能看1080i电影的系统。搭车求高手推荐。

网友:
顺便`````同楼上```

网友:
要整就整个24的液晶,贵不了多少。  1200
显上现在流行9800 800
微软振动摇杆 300
硬盘1T   600
CPU  6000+ 600
主板  AM2  500
内存 2G    200
机箱电源   300
DVDRAM     200
TOTAL:4700差不多了吧?

其实飞行游戏对显卡要求不高。可换400元左右的。有摇杆的再省300.  4000元正好。、

只要高清的HDTV的可考虑790G主板。800元显卡省了:
要整就整个24的液晶,贵不了多少。  1200
显上集成
硬盘1T   600
CPU  6000+ 600
主板  790G AM2  500
内存 2G    200
HTPC机箱电源   300-400  漂亮的HTPC机箱都有点贵不过也有便宜的。
DVDRAM     200

TOTAL:3500~3600
(再加800可以上28的液晶)

网友:
刚换了个22寸的液晶屏,原来也是液晶的是17寸
换了之后感觉非常晃眼,看一个小时就眼疼 一天下来 都不想睁眼了

网上说的什么调亮度、对比度 都调过 还是太亮 刺眼

是不是之前小屏幕的背光灯不需要太亮就能让整个屏幕背光匀称
大屏幕的 背光必须高亮的才可以阿 (个人遐想的)

有了解的帮指点一下

楼主:
感谢fsclub
不过CPU是不是7750好些,顺着你给的6000+看得到的

主板还在看。显卡打算还是要好的,大家能不能再推荐一下具体的型号。

CPU、显卡、主板三样预计2000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你飞什么游戏。前年我玩MS的《模拟飞行》的时候,1800+的CPU,256M DDR,9550(128M),飞得也很爽。现在的集成显卡估计都比9550的强。
玩《LOCK ON》的时候差点。
不过微软的摇杆真的不是盖的。坠机前的力反馈力度我根本拉不动摇杆,坠机时的摇动差点没把我从床上摇下来。(拆了看里面有几个大电机)

楼主:
楼上的是前辈,用的是FFB吧?

我现在基本决定的配置是:AMD7750 一线牌子的790主板和9800gt显卡,具体的牌子和型号现在不能定,要到放假时,去电脑城看过后在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7750配9800是不是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