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简易PLC

楼主(2009-04-01):
一直在关注开源PLC活动,因为我是学硬件的,所以做了个简易的板子,电路图如下:

14点PLC (原文件名:PLC14.JPG)
几点说明:
1.没有加输入输出指示灯,我认为用处不大,需要的话也可以加上去.
2.很多人认为用7805不合适,其实5V电源主要供给单片机,电流很小的,我特意在7805前加了一个电阻.
3.继电器选的是三菱PLC上的那一种,价格挺贵的,但体积小,触点电流大(5A),吸合电流只需要5mA,所以可以直接用光耦驱动.
4.5V电源和24V电源完全分开是比较好的方案,但我看了一下三菱PLC的电路,小点数的也是只有一个24V电源,再转成5V的.
5.单片机用STC89C52,支持串口烧写程序.
    最近在研究AVR的单片机,打算用AVR的做一个,目标是用三菱的梯形图软件直接编程下载,下位机的程序对我来说是个大难题.
PLC14电路图(PROTELL99格式)ourdev_431354.rar(文件大小:5K) (原文件名:PLC14-SCH.rar)

网友:
我提点建议,电源还是分开为好.输出我认为没有必要加光耦,真接用2003或者2803输出推动继电器.光耦推动继电器不是很可靠的.作为PLC用,输入输出指示灯是不可少的.用处不是不大而是很大.至少能及时了解输入输出的情况.

网友:
输入电路改为分压电路.

网友:
我个人认为PLC一定要加指示灯的,这样使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
不加指示灯你叫工程人员怎么调试?

楼主:
1.接受各位的建议把输入输出指示灯加上去,不知道加在电阻和光耦中间行不行?电源指示灯是忘了画上去.
2.关于2803驱动继电器:我做过实验,将2803输入直接接单片机P2口,在P2口置高的情况下电压拉到了2.8V(我接了4.7K的上拉电阻),又在2803与单片机间接了个10K的电阻,电压上升到了4.1V,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有没有影响?

网友:
liheming :我还有个建议.输入输出端子采用可拆卸的那种.这样一旦PLC有问题,换一台不必拆线了.放便使用.

网友:
8楼朋友看样用过,呵呵。经验

网友:
用什么工具编程啊?  你这个

网友:
我用过三菱的F1和FX0N.它们的端子都是可拆卸的.一旦PLC有问题,换起来也方便.

网友:
单片机的5V最好和继电器的24V隔离。

网友:
没错.支坚

楼主:
作了一些完善,电路图如下:

PLC电路图 (原文件名:PLC14.JPG)
继电器找到三个型号,规格大致相同,分别是:
1.富士通NY24W-K(三菱PLC就是用的这种型号)
2.松下PA1aS-24V
3.欧姆龙G6M1A-24V

网友:
光耦前面加的LED貌似接反了,阴极与光耦阴极干上了,5555~~~~

楼主:
更新图纸(太疏忽了,多谢ahjjt提醒)

正在做PCB

网友:
不知软件方面是用的什么编程的?

网友(2009-05-13):
老板,你用什么编PLc的程序

网友:
关注.有时间大家可以交流.

资料里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7805换成了LM317。如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QQ:383842790

网友:
I can give you software if you avr chip,but min. use avr mega16.

网友:
也标记标记

网友:
做的挺好!提下意见,与楼主讨论;
1)LED最好要并联,LED也不是什么可靠器件;
2)看楼主采购继电器这么方便,为什么不用5V的?不建议光耦直接驱动继电器。如果使用5V驱动,就不用光耦了,加一个bjt就可以了。光耦不贵,可是感觉没发挥用途。

NAIS的Pa1a 5v我找了很久没有,只能找到4个脚不在一条线上的继电器。

继续关注楼主,加油!

网友(2009-06-18):
自己纯理论学习画的,但是看了各位的帖子后,我觉得电路问题不少,首先光耦直接驱动继电器我可取,实际没有做过,不知道器件用什么型号。还请高手多指出些问题,下载没有画,看了楼主的,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但是芯片用的C52,还需要专用的烧写器。唉,惨快啊,学的东西太少了,现在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

网友:
鼓励一下!顶

网友(2009-11-14):
没有外壳,卖不上价格。有外壳也要把指示灯都漏出来,方便查看,再有就是丝网印刷外壳上面的标识,类似于PLC。这样,国产PLC也就能卖个好价格了。(个人意见)

网友:
光耦驱动继电器部分电路,用at89S52肯定存在,上电继电器吸合的情况,我的就是这个情况。不知道用图纸上的那颗CPU怎么样?

网友:
这样很好啊,错了也学习到不少东西,鼓励楼主!

网友:
谢谢LZ分享,新手学习中

楼主(2010-02-27):
继电器用JZC-32F或DY2-DC24
即将推出40点的工控板(24入16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