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Jlink 7的一些菜鸟问题

楼主(2009-04-01):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已经把Jlink的板子做好了,元器件也已经焊好了。那么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具体怎么做,谢谢,本人是新手,望大家指教!!

网友:
通过sam-ba把固件写到s64里面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做,本坛bozai大虾有教程。

网友:
当然也可以用j-link or 并口jtag 线烧写

网友:
我贴下波仔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898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am-ba&bbs_id=9999

楼主:
谢谢啊,已经搞定。

网友(2010-08-27):
我做了一个,程序也烧进去了,可是把USB连上电脑没有什么反应啊,这是么回事啊

网友:
USB 线路 有问题 不要和晶体靠太近,USB的2个线不要翻层布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