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ICE mkII仿真机的使用?指示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今天刚拿到这个仿真机,准备先熟悉一下。就用附带USB连到了pc 机上,以下是指示灯的说明。
1 号灯、绿 目标板电源指示
2 号灯、红 JTAGICE mkⅡ电源指示
3 号灯、绿 数据传输
             黄 硬件更新或初始
             红 空闲,没有连接到AVR Studio
             不亮 空闲,已连接到 AVR Studio (如果2 号灯亮的话)
因为什么也没连 应该是2号灯亮  可是三个灯都不亮 什么原因?电源的问题还是?

网友:
三个灯都不亮,USB线供电能力有问题吗?

网友:
都不亮,不是USB口坏了,就是仿真器坏了

楼主:
按照说明 500MA就可以 一般的电脑u口应该满足 希望不要是仿真器坏了

网友(2009-05-15):
不是还有一个开关吗,你的是原装的吧!

网友(2013-12-13):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出现了中问题, 电脑提示不能识别这种设备。 我按照网上说的固件升级也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