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0~30V/0~3A 电路是否可靠,有人试过没?

楼主(2009-04-01):
R1 = 2,2 KOhm 1W
R2 = 82 Ohm 1/4W
R3 = 220 Ohm 1/4W
R4 = 4,7 KOhm 1/4W
R5, R6, R13, R20, R21 = 10 KOhm 1/4W
R7 = 0,47 Ohm 5W
R8, R11 = 27 KOhm 1/4W
R9, R19 = 2,2 KOhm 1/4W
R10 = 270 KOhm 1/4W
R12, R18 = 56KOhm 1/4W
R14 = 1,5 KOhm 1/4W
R15, R16 = 1 KOhm 1/4W
R17 = 33 Ohm 1/4W
R22 = 3,9 KOhm 1/4W
RV1 = 100K trimmer
P1, P2 = 10KOhm  linear pontesiometer
C1 = 3300 uF/50V electrolytic
C2, C3 = 47uF/50V electrolytic
C4 = 100nF polyester
C5 = 200nF polyester
C6 = 100pF ceramic
C7 = 10uF/50V electrolytic
C8 = 330pF ceramic
C9 = 100pF ceramic
D1, D2, D3, D4 = 1N5402,3,4 diode 2A - RAX GI837U
D5, D6 = 1N4148
D7, D8 = 5,6V Zener
D9, D10 = 1N4148
D11 = 1N4001 diode 1A
Q1 = BC548, NPN transistor or BC547
Q2 = 2N2219 NPN transistor
Q3 = BC557, PNP transistor or BC327
Q4 = 2N3055 NPN power transistor
U1, U2, U3 = TL081, operational amplifier
D12 = LED diode

楼主:
可行的话,我直接就用这个好了

楼主:
顶一下,有人感兴趣没啊?

网友:
线性稳压?

准备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散热片吧,应该和最大的P4散热片+风扇只能比它大,不能比它小,其它自己看着办。

楼主:
有这么夸张吗? 都是网站上弄的,应该比较成熟吧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好多次了,电路没有一点问题,而且很好用很稳定。由于没有采用跟踪降压电路,这样调整管上面的功耗会很大,要把散热处理好。还有就是上面一些三极管不好买到,可以用最常见的管子代替的,不会有问题,如8050 13003 等。运放用741可以。

网友:
线性稳压电路和损耗大不大,就看你的压差和电流大小了,不适合大电流、大功率的场合

网友:
楼主准备好大一点的散热器,可以考虑同时它用来做烧烤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