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连续坏了3块了,郁闷~!(附图)

楼主(2009-04-01):
在同一块板上测试,该板总共有8块MAX232 ESE,昨天和今天两天坏了3块

网友:
在到PC的那两个脚上各串联一只120欧的电阻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以前用线性电源7805稳压,很少有这问题,现在用的是开关电源,可能跟这有关系

网友:
10接GND,7和8相连哦,否则可能MAX232会发热挂掉

楼主:
也可能是采购的人买的芯片质量较差,因为这3块芯片的问题是第1次测试它时就发现有故障,而不是测试过程中产生的,以前我一般买進口原装的

网友:
电源两脚并接TVS管。
数据线串电阻。

网友:
我用的就是1楼的方法。不会再烧了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如果VCC电压是5V左右,怀疑芯片质量问题,有一次我的max3232接错到12v,我都闻到了焦味,用手去摸,把手烫了个泡,马上拔掉电源,后来测试竟然没有坏

网友:
可能还是LZ所说的,电源问题。
我的MAX232与电脑之间没有用过限流电阻,直接连接。
我听过有人在用DS18B20的时候就是因为用的是实验台的电源而一直烧!!
换用成一般用的电源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开始使用直插的经过光耦隔离驱动经常用一段时间就坏了,后来换成贴片3V供电的就没有出现过。

网友:
原因:浮地高压.PC和MAX232的地并没有真正接地,有高压,插的时候如果地没接在一起就先把信号脚接在一起了,就会烧.

解决方案:1.插之前先把信号线的地线接在一起
         2.电源插头接好地.

网友:
楼上的建议有点道理,但232接口多数使用DB9端子,无法像USB一样做到GND触点先连接。看来以后少对232端口进行热插拔。。。虽然到现在还没真正烧过几个。

网友:
同意10楼观点,我以前也出现过接地不良导致烧毁232芯片的问题,两边一定要共地。

楼主:
感谢热心讨论

特别是1楼,3楼,8楼,10楼所讲很有参考价值

最近又坏了几片,这一批232芯片是我自己到原来的的一个商家拿的,应该是正品

所以还估计是电源和电路的缺陷,或者因频繁,不带电插拔,也会因静电损坏

今天,肯定是不带电插拔,静电烧掉了电脑的一个串口,肯定是不带电插拔

提问题的电路是个简图,实际的电路还包含cpld元件,现在看来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

网友:
碰见过浮地高压,用开关电源调试时一定得小心,一般情况开关电源的外壳接地不好的话有100V左右的对地电压很正常,而且在“共地”的瞬间会出现火花。

三端电源插头一定要做好接地。

网友(2011-08-25):
我也遇到烧MAX232的问题:1、我在实验室调试板子时,232插座一直插着,每次只要打开pc和板子电源即可,没有插拔过,从来没有烧过。后来做好的仪器交给用户,却经常烧。用户反映没有热插拔,仪器总是在关电情况下插拔,但max232还是烧了。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时232输出端没接东西也会发热。不知为什么?目前总结的原因有
1、电路问题(但其他板子都很正常)。
2、芯片问题(但有时芯片放在其他板子上是好的)

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是不解。

------------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2013-09-30):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时232输出端没接东西也会发热。不知为什么?目前总结的原因有
1、电路问题(但其 ...

怀疑232的电容不良,会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以前用线性电源7805稳压,很少有这问题,现在用的是开关电源,可能跟这有关系 ...

我也是用开关电源  坏了3个

网友:
我现在也碰见这个问题,解决中,光耦隔离,232芯片用电脑usb电源!

网友:
在接外部的 线路上  加  ESD 芯片,在电源端 加TVS !

要彻底,就 用隔离芯片

网友:
值得探讨,工程现场,是经常出现烧232的情况,不知道分立器件搭的电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