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标机与耗材采购成功。我们的雕刻机布线,将达到较高的水平

楼主(2009-04-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打上去的是油墨吗?能否被酒精什么的洗掉?

网友:
呵呵 有序进行中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这种,关键是套管要和标线的内外径配合好,不然很难搞的好!

网友:
呵呵,祝贺一下,阿莫买的什么品牌的线号机?

网友:
效果不错。
貌似你的线号管比我的质地要软,应该更加容易印上字

网友:
ARMOK为什么选 A3977 做驱动,而不选常见的TA8435H。是不是发热量问题,力度够吗!
我最近改了台雕刻机,用TA8435H,做驱动,需要加风扇才OK!
测试过程中发现,机器X,Y,Z轴在某些进给范围,振动比较厉害,是不是和选用驱动IC有关。

网友:
看来要换驱动IC了!又有阵得折腾!

网友:
加油!!着急JJ的出世

网友:
我们单位的控制柜都是用的这种线号标记
很耐用
如果线号比较固定的话,我觉得还是那种单个号码的戒指标记就行了

网友:
打印的时候,可以用热风枪吹着,温度不要开大。
管子就软了,打印质量很好
管子上不要有油,影响打印质量

网友:
可以擦掉的,但是线套管,我们一般不可能用水接触。那个套管,是热转印的,就是色带上的油墨,转印过去,用力擦还是可以擦掉的,但是要用很大的力。呵呵

网友:
决定下周汇款,阿莫加油啊!

网友:
给你推荐个方法,天冷的时候不容易着色,先用湿毛巾擦干净方向套,再在空调口吹热来,再打印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清楚,其实要弄掉打印的字也很简单 用手使劲一捋 字就模糊了,再一捋,字就掉了,,还有,随机色带可以打的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换上个新色带,字就会差很多,而且还总是会报色带用完,其实色带还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只要吧随机色带里的一个磁片取出来放到新色带上就OK ,不过新色带盒子就只能用透明胶来粘住盖子了,,我单位这机器有好几台,设备改造的时候就要用的。

网友:
3977解决了半流锁定的噪音问题?我用了3年多感觉很挑电机,换一批电机就要调整一下参数,否则就尖叫;
3977很怕热插拔电机;
8435也用了不少,热的问题也是处于锁定状态,所以也是要解决锁定的问题,其自身带的电流太大,我们用切换电压的方式;
最好的是分立元件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成本比单芯片高3倍多;
单芯片要求不能太高,我后来用了几个月东芝的小芯片挺不错。

网友(2009-07-30):
用酒精,天那水擦拭?有点过头了哈!

一般场合没有这类溶剂接触的。
而且打印字都是有机染料,既然是有机物染料,较强极性溶剂酒精不溶的,那么弱极性的天那水一般都能溶,两者都不溶的不是水溶性染料只有含氟材料了(特种涂料用的)

要求高的,只有激光打标了。

雕刻机有这种就足够了。

网友(2011-07-14):
好专业,这些细节都这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