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一个I/O口串行送数,有没有比这个 更优化的方法了?

楼主(2009-04-0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d+1'b1;
        end
always @(d)
begin
        case(d)
                9'h1:dataout = 1'b0;
                9'h2:dataout = 1'b0;
                9'h3:dataout = 1'b0;
                9'h4:dataout = 1'b0;
                9'h5:dataout = 1'b0;
                9'h6:dataout = 1'b0;
                9'h7:dataout = 1'b1;
                9'h8:dataout = 1'b0;
                     default:dataout = 0;
          endcase
end
一个I/O口串行送数dataout (一次送一位2进制数),h1--h9 上面代码中I/O(dataout)向外送了一数 02H(0000 0010);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送,不需要用case一个一个列出来,就是写一个02H 然后通过 循环移位送出来.我这样写太烦琐了,因为要是10个8位的十六进制的数的话,就需要用case列出80行的代码,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取代我的用case 送数,谢谢了.

网友:
coutn是数据,左移

reg data_out;

always @(posedge clk_out )

      {data_out,Count}<={Count,1'b0};

楼主:
那我要送好几个数(30H,56H,84H...),而且要依次送,怎么办啊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说错可要多多包容

input [3:0] in;

case(in)
  0: 0x30=count;
  1: 0x56=count;
  2: 0x84=count;
  .
  .
  .

网友:
怎么定义优化?消耗资源少,工作频率高,还是?

资源少的,Shifter + MUX最节约。CPLD的Shifter需要特别的写法,充分利用内部节点;FPGA一般写法就行。

网友:
用一楼的方法试试看,占用9个LE:

module test (data_out,clk_out,data_in,clk_cs);

    input clk_out,clk_cs;
    input [7:0] data_in;
    output data_out;

        reg data_out;
        reg [7: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_out)
      begin
        if (clk_cs)
          Count<=data_in;
        else
          {data_out,Count}<={Count,1'b0};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