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生产一个6122的红外遥控,我解了一下,有点不准确。程序在下,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01):
;-------------------------------------------------------
;2009 04 01 红外遥控器解码         6122
;-------------------------------------------------------

        IR_DATA EQU 50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NOP
        NOP
        LJMP         W_INT0                ;外中断0,红外

        ORG     0100H

MAIN:
        MOV SP,#60H
        SETB EA
        SETB EX0
        SETB PX0
        SETB IT0
MAIN1:
        LJMP MAIN1

W_INT0:
        PUSH ACC
        PUSH PSW
        CLR EX0
        JB P3.2,IR_RET
;---------------------------------------------

        MOV R6,#09H
IR_LEAD:                                ;9ms低电平引导码
        LCALL DELAY900
        JB P3.2,IR_RET
        DJNZ R6,IR_LEAD

        JNB P3.2,$                        ;9ms结束

        LCALL DELAY2250                ;2.25ms,判断是否是重复码

        JNB P3.2,IR_CONTINUE;重复码
        JB P3.2,$                        ;引导码4.5ms结束

    MOV     R1,#1AH                ;以下为数据接收
    MOV     R2,#4
IR_4BYTE:
    MOV     R3,#8
IR_8BIT:
    JNB     P3.2,$                ;低电平滤去只看高电平
    NOP
    NOP
    LCALL  DELAY900
    MOV    C,P3.2
    JNC     IR_8BIT_0
    NOP
    NOP
    LCALL  DELAY900
IR_8BIT_0:
    MOV    A,@R1
    RRC    A
    MOV    @R1,A
    DJNZ   R3,IR_8BIT

    INC    R1
    DJNZ   R2,IR_4BYTE

IR_CONTINUE:
          MOV    A,1CH
          CPL    A
          CJNE   A,1DH,IR_RET
          MOV    IR_DATA,1CH

;        CLR P3.1
;        lcall DELAY900
;        setb p3.1
        MOV A,1Ch
        MOV P1,A

IR_RET:
        SETB EX0
        POP PSW
        POP ACC
        RETI

DELAY2250:                        ;2.25ms
        MOV R6,#226
DELAY2250_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R6,DELAY2250_A
        RET

DELAY900:
    MOV R7,#223;223=900
DELAY900_A:
    NOP
    NOP
    DJNZ   R7,DELAY900_A
    NOP
    NOP
    NOP
    RET
    END

楼主:
12M晶振,51解的

楼主:
这是6122的资料

网友(2009-06-06):
是不是
IR_8BIT_0:
    MOV    A,@R1
    RRC    A   这里要RLC  A
    MOV    @R1,A
    DJNZ   R3,IR_8BIT

    INC    R1
    DJNZ   R2,IR_4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