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到底可以用多少个REG?怎么我用了256个还没报错?

楼主(2009-04-01):
reg led0[7:0];
        reg led1[7:0];
        reg led2[7:0];
        reg led3[7:0];
        reg led4[7:0];
        reg led5[7:0];
        reg led6[7:0];
        reg led7[7:0];
        reg led8[7:0];
        reg led9[7:0];
        reg led10[7:0];
        reg led11[7:0];
        reg led12[7:0];
        reg led13[7:0];
        reg led14[7:0];
        reg led15[7:0];
        reg led16[7:0];
        reg led17[7:0];
        reg led18[7:0];
        reg led19[7:0];
        reg led20[7:0];
        reg led21[7:0];
        reg led22[7:0];
        reg led23[7:0];
        reg led24[7:0];
        reg led25[7:0];
        reg led26[7:0];
        reg led27[7:0];
        reg led28[7:0];
        reg led29[7:0];
        reg led30[7:0];
        reg led31[7:0];

网友:
你没有使用的话,只是定义,编译不占LE的。

楼主:
一个REG就是一个LE吗

网友:
不是很确定,你看下RTL Viewer,

网友:
被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