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采用电池供电,6--8节。外接直流电源作为调试用。

楼主(2009-04-02):
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现在大家的主要矛盾在供电上面,由于大家对电池供电没有过多的经验,由于时间的问题电池这个方案存在很大的风险。
基于时间的考虑降低硬件的复杂度,建议取消用电池作为主电源供电的方案,主电源采用外部供电9--12V直流电源。
第一版可以添加电池供电部分,但仅作为试验为后续的版本提供参考。
大家看如何处理!

网友:
电池供电难度应该不大吧,离开了电池供电那么手持这个概念岂不是没有了,不知道总体电流是多大,不超过200ma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个锂电池供电电路,已经用过的,没问题。

网友:
呵呵,armok站长好快啊,在我前面了

楼主:
【4楼】 armok 阿莫
我的意见也是要保留电池供电部分的,只是多加了一部分直流电源供电的方案作为保障。
这样的话就采用电池供电,预留外接电源的接口!

网友:
PCB板子做供电接口,不安装电池。外壳预留位置做电池仓,可以安装至少8节的7号或5号电池。到时喜欢怎么接就怎么接。
我不想拿这个示波器招摇过市时,满街找电源,或背个摩托车电池。

网友:
是的,能抗1小时左右就够了。背光有需要才开。

网友:
lcd开背光大约需要60ma电流。

网友:
很老实说我参加这项目是有目的的。平时去炒更,没示波器很麻烦。
要求不高,能显示音频以下的信号就够了。误差大点也没问题。实际软件设计那边做出来的已经满足要求了。
供电问题,一个小时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用在现场解决了。
只是提到外接电源。要另外带多块东西不想。

网友:
说一点可能有用的东西:
曾拆过一个电子称(量程1200g,精度0.02g),它的供电方案是:先通过一个电源转接头把220VAC转为9VDC,再通过用功率三极管搭成的5A限流电路,直接接到充电电池上(大个/黑壳,估计是蓄电池,),然后用TL7660转出负电源(1000uF滤波),没找到正电源稳压芯片,应该有。
这个电源是除了供给8051和段码LCD之外,还供给op177(双电源,失调10uV,温飘0.1uV)和CS5532(16bit/24bitADC)的。

网友:
to 【11楼】 lxx_sea_sky

除供5V系统 用个7805之外,其它都不用稳压。

“先通过一个电源转接头把220VAC转为9VDC,再通过用功率三极管搭成的5A限流电路,直接接到充电电池上(大个/黑壳,估计是蓄电池,)”
让电池一直浮充,很多设备都是这样的。

网友:
是通用的啊. 我看到它能供给op177,觉得蛮强悍滴:)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泰克是用锂电池供电的,也支持不了多久,所以这个设计也不必考虑那么强的续航能力。
LCD背光是手持设备的用电大户,如果可以使用反射型的液晶可以节省不少电。
现在都讲究要环保的了,我们还消耗那么多一次性电池干嘛?

网友:
泰克的功耗大着呢.

网友:
示波表 便携、方便的概念很重要
电池是必不可少,也是很重要的环节
目前还没到需要完美的地步,慢慢来吧
搞成太阳能蓄电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采用电池供电,6--8节。外接直流电源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