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Touch 电容按键 似乎有点误人子弟

楼主(2009-04-02):
我看过的电容按键是不需电容电阻的
最多也只需一个电阻

另外,用m8实现了3X5小键盘。

网友:
从目前的测验来看,我也觉得可靠性、抗干扰性能不是很好,可能软硬件还需要加强。
总体感觉Snail Touch现在还只是实验性的,只能做开发板,做产品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ATMEL有专用的QTouch芯片,不知性能会不会好些?有哪位用过吗?

网友:
那个按键做的都那么开了,还相互有干扰,玩游戏不好玩,误动作

网友:
貌似电容按键都不太听话

网友:
一楼的问题:
恩,你看到的仅是其他形式的电容按键,可以负责的说Atmel的技术是非常好的滑条与滑环的设计也不是每个方案都实现
二楼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测试下单板的效果,Snail Touch整个套件的固件仍旧在更新,在lcd部分效果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Twi通讯造成的,另外很多误操作是因为没有外壳导致有误碰电容按键部分的问题,这也是成本的关系,另外如果效果极其不稳定的话,可以选择快递回邮购部,由人员来确定下是否是质量问题,因为我做测试时是非常稳定的,快递费我来处理吧
另外Snail Touch的确是一个评估板,只是效果非常不稳定的话,有可能是生产上出了问题
三楼
那贪吃蛇给傻孩子弄得速度太快了…误操作再所难免,等会拿菜刀去让他做一个慢速版本

网友:
某夜,小黑屋子里,傻孩子:
啊~太亮了!暗一点暗一点。
某黑影:那你交待吧。
傻孩子:
请组织上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努力戴罪立功。的确是那个啥……被楼上拿菜刀威胁之下三四天
左右写出来的代码……软件肯定有问题!我坦白,请组织上原谅我,对我宽大处理~软件我一定逐步
更新好。如果还有什么要我交待的,组织上尽管问,我一定都交待……

网友:
哈哈,菜刀门、菜刀门、菜刀门
第二批蜗牛套件什么时候会出来啊?偶是第二批的...

网友:
第二批已经出来了阿……你直接去下单子就OK了……

网友:
哦,一不小心没看到通知,明天去下单,谢谢。

网友:
这种电容式触摸按键我从07年开始研究了两年,多通道没做过,单通道现在总算比较成熟了,为之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付出了很多,这种方案最难的就是对运动信号进行连续采样处理,采样都会,就是一个处理算法有些复杂,用汇编语言无论怎么优化都差不多到1K,而且对单片机硬件要求比较高,一般的单片机都不行。

楼主:
回二楼

几次搬家,找不到了,之前俺拿到一块样板,单芯片,一引脚一按键,单排8键,不需电阻电容,隔3MM有机玻璃,管用。
记得给板的朋友的办公室堆满了电磁炉

矩阵小键盘,3X5,底排仅两键,共14键,m8,一引脚一按键,需阻容等。隔玻璃板,也管用。

楼主:
我量过引脚的波型,是一振荡波,触摸时,波被拉平,这算不算“电容”

楼主:
回二楼,可靠性、抗干扰,关键就看“键距”,单键,何来干扰?

楼主:
不好意思,把一楼当做二楼了

网友:
收集资料,准备做个3*5的.

网友(2010-01-15):
电容做的按键技术很成熟了,不信你就找找看,我这里是用这个技术做产品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做的一个控制系统用的也是触摸按键,而且工作环境高温,高湿,用的集成芯片,16通道的,BCD输出,很好使,隔了玻璃板外面泼水也不会误操作。。。

网友(2011-11-03):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兄弟使用什么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