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C39I模块查询SIM卡ID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2):
使用西门子MC39I模块,查询SIM卡的ID,指令:AT^SCID 或 AT+CXXCID,查询返回的SIM卡ID只有12位:898600481308???后面少了用户码,网上查询说TC35I查询都是20位的,是否有什么窍门???或者MC39I只能返回这部分信息?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使用AT+CIMI指令,这是标准GSM体系支持的指令,GSM07.07,用于读取IMSI(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这个号码才是SIM卡和基站打交道的ID。

楼主:
谢谢苹果猫,热心人啊。
不过我要的是SIM卡自身的卡号,唯一码。

在手机 SIM 卡上,通常用数字或条形码的形式印有该 SIM 卡 的卡号。标准的卡号由 20 位数字组成。这 20 位数字大多印刷在芯片的背面,也有的印刷在卡基的一方。这 20 位数据全面地反映了该卡的发行国别、网号、发行的地区、发行时间、生产厂商、以及印刷流水号等内容。
  前六位:中国移动的 SIM 卡为 898600 ,是中国移动在国际上的受话代码。中国联通在国际上的受话代码为 898601 。
  第七位:是移动电话业务接入号的最后一位(即网号)。现中国移动的网号主要有: 135 、 136 、 137 、 138 、 139 。中国联通的网号目前主要有: 130 、 131 。
  第八位: SIM 卡的功能位,按照查到的资料上说,一般 SIM 卡为 0 ,预付费 SIM 卡为 1 。但据我实际观察三四例,好像不完全相符。电话号码为 1369 ……的其卡号第七、八位是 69 ,电话号码为 1352 ……的其卡号第七、八位是 52 ,摸出一个规律: SIM 卡卡号的 第七、八位与其电话号码的第三、四位相同。当然,我只是猜测,不敢保证正确,各位网友可以验证。
  第九、十位:是发行此张 SIM 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码。具体代码如下:
  01 :北京 02 :天津 03 :河北 04 :山西 05 :内蒙古 06 :辽宁 07 :吉林 08 :黑龙江
  09 :上海 l0 :江苏 11 :浙江 12 :安徽 13 :福建 14 :江西 15 :山东 16 :河南
  17 :湖北 18 :湖南 l9 :广东 20 :广西 21 :海南 22 :四川 23 :贵州 24 :云南
  25 :西_藏 26 :陕西 27 :甘肃 28 :青海 29 :宁夏 30 :新疆 31 :重庆
  第十一、十二位:是年号的后两位。
  第十三位:是手机 SIM 卡制造供应商的编号。目前我国手机 SIM 卡的生产厂家主要有:法国的 GEMPLUS (译为宝嘉公司)、法国的 SCHLUMBERGER (译为斯伦贝谢公司)、德国 ORGA (译为欧嘉公司),以及国产 IC 芯片生产厂家等近十家。不同的生产厂家为了区分不同的产品,故在该位上分别冠以 1 、 2 、 3 、 4 等代号以示区别。如: “1” 就表示此卡为法国的宝嘉公司的产品。
  第十四位 — 十九位:用户识别码。
  第二十位:校验位。
  中国联通公司的手机 SIM 卡 20 位编号内容与中国移动的手机 SIM 卡 20 位编号内容大体一样。
  除了标准的 20 位数字以外.还有一些省、市发行的手机 SIM 卡只印有 14 位数字或 12 位数字。这主要是省略了前六位中国移动在国际上的受话代码和网号所致。

以上部分是摘抄的说明。
使用SIM300的指令是AT+CCID,西门子模块的指令就如楼主位所述。TC35I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MC39I为什么只有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