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屏的驱动:TVP5150A, 统宝3.6寸屏

楼主(2009-04-02):
给位好, 想请教一个屏的问题:

方案使用 STC89C52 做初始化 + TVP5150A(解码) + 统宝屏 (显示)。

现在的问题是: 接 SONY 摄像头(PAL 制式),CVBS 输入到TVP5150, (TVP5150A 输出 656信号。)

比较正常, 但是 摄像头 照到  日光灯 的时候, 日光灯显示成黑色长条。不是正常的白色,而其它的 景象正常。

或者 摄像头 照到 有 强光 的部分, 显示成 黑点。

摄像头图像应该是好的:
做过试验,摄像头输入 电视机的 CVBS 接口 观察图像,是 正常的。

//----------------------------------------------------------------------------------------
下面是我的 初始化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TVP5150A_REG_value_array[MAX_NUM]={
                                        0x00,//Video Input Source Selection #1 Register (address  0x00)
                                                      0x15,//Analog Channel Controls Register
                                        0x00,//Operation Mode Controls Register
                                        //0x01,//Miscellaneous Control Register //0X00  CLOSED CLK
                                        0X2f,
                                        0xdc,//Autoswitch Mask Register TVP5150AM1//2006-05-16
                                        //0xfc,//Autoswitch Mask Register TVP5150A

                                        0x00,//Reserved  (address  0x05)
                                        0x10,//Color Killer Threshold Control Register
                                        0x60,//Luminance processing control #1
                                        0x00,//Luminance processing control #2
                                                       //0x80,//Brightness control //THE OLD

                                        0x60,//0X74,//0x30,//Brightness control //0x60,//Brightness control OLD 09H 0X80
                                        0X70,//0x40,//0x80 old  Color saturation control (address 0x0a)  0AH 0X80
                                        0x00,//Hue control                  0BH 0X00
                                        0X78,//0x40,//Contrast control      0CH 0X80

                                        0x47,//Outputs and data rates select   0Dh 47h R/W
                                        0x00,//Luminance processing control #3 0Eh 00h R/W

                                        0x08,//Configuration shared pins       0Fh 08h R/W (address 0x0f)
                                        0x00,//Reserved 10h
                                        0x00,//Active video cropping start MSB 11h 00h R/W
                                        0x00,//Active video cropping start LSB 12h 00h R/W
                                        0x00,//Active video cropping stop MSB  13h 00h R/W

                                        0x00,//Active video cropping stop LSB  14h 00h R/W (address 0x14)
                                        0x01,//Genlock/RTC                     15h 01h R/W
//                                        0x80,//Horizontal sync start                    16h 80h R/W  the old
                                        0x8e,//Horizontal sync start                    16h 80h R/W  //2006-05-23
                                        0x00,//Reserved 17h

                                        0x00,//Vertical blanking start         18h 00h R/W//the old
//                                        0x80,//Vertical blanking start         18h 00h R/W

                                        0x00,//Vertical blanking stop            19h 00h R/W
                                        0x0c,//Chrominance processing control #1 1Ah 0Ch R/W
                                        0x14,//Chrominance processing control #2 1Bh 14h R/W
                                        0x00,//Interrupt reset register B        1Ch 00h R/W
                                        0x00,//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B       1Dh 00h R/W

                                        0x00,//Interrup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B 1Eh 00h R/W
                                        0x00,//address 0x1f-0x27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other_reg_number[36]={

                                        // <1>
                                                     0x28,//Video standard 28h 00h R/W
                                                     0x29,//Reserved       29h-2Bh
                                        0x2a,
                                        0x2b,

                                        // <2>
                                        0x2e,//Macrovision on counter                2Eh 0Fh R/W
                                        0x2f,//Macrovision off counter               2Fh 01h R/W
                                        0x30,//656 revision select (TVP5150AM1 only) 30h 00h R/W

                                        // <3>
                                        0xb1,//Teletext filter 1 B1h-B5h 00h R/W
                                        0xb2,
                                        0xb3,
                                        0xb4,
                                        0xb5,

                                        // <4>
                                        0xb6,//Teletext filter 2 B6h-BAh 00h R/W
                                        0xb7,
                                        0xb8,
                                        0xb9,
                                        0xba,

                                        // <5>
                                        0xbb,//Teletext filter enable BBh 00h R/W
                                        0xbc,//Reserved BCh-BFh
                                        0xbd,
                                        0xbf,

                                        // <6>
                                        0xc0,//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A              C0h 00h R/W
                                        0xC1,//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A              C1h 00h R/W
                                        0XC2,//Interrupt configuration              C2h 04h R/W
                                        0XC3,//VDP configuration RAM data         C3h DCh R/W
                                        0XC4,//Configuration RAM address low byte   C4h 0Fh R/W
                                        0XC5,//Configuration RAM address high byte  C5h 00h R/W

                                        // <7>
                                        0XC8,//FIFO interrupt threshold             C8h 80h R/W
                                        0XC9,//FIFO reset                         C9h 00h W
                                        0XCA,//Line number interrupt                 CAh 00h R/W
                                        0XCB,//Pixel alignment register low byte         CBh 4Eh R/W
                                        0XCC,//Pixel alignment register high byte         CCh 00h R/W

                                        0XCD,//FIFO output control                  CDh 01h R/W
                                        0XCE,//Reserved CEh
                                        0XCF,//Full field enable CFh 00h R/W
                                        0xFC,//Full field mode register FCh 7Fh R/W
                                        };

unsigned char  code other_reg_number_value[]={

                                        // <1>
                                        0x00,
                                                       0x00,
                                                    0x00,
                                                       0x00,

                                        // <2>
                                        0x0f,
                                        0x01,
                                        0x00,

                                        // <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5>
                                        0X00,
                                        0X00,
                                        0X00,
                                        0X00,
                                        // <6>
                                        0X00,
                                        0X00,
                                        0X04,
                                        0XDC,
                                        0X0F,
                                        0X00,

                                        // <7>
                                        0X80,
                                        0X00,
                                        0X00,
                                        0X4E,
                                        0X00,

                                        0X01,
                                        0X00,
                                        0X00,//
                                        0X7F,
                            };

楼主:
原来是 “对比度” 没有调试好。

有时候,一些 以前调试好的, 到 现在新的方案 就是 不行。

网友(2011-05-16):
请问奇偶场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2-08-23):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