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C中const数组引用错误问题

楼主(2009-04-02):
我在MAIN函数开始之前定义了一个数组:const unsigned char step1[]={" 1Hz"};
然后在1602显示函数中调用这个数组显示。结果编译时提示错误。
!E E:\XXXXX(152): type error in argument 3 to `dispchar'; found `pointer to const unsigned char' expected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我的dispchar函数是这样的:
void dispchar(uchar map,uchar leng,uchar *word)//写一行字
{
uchar i=0,le=0;
for(i=0;i<=leng;i++)
{
LCD_wcmd(map);
map++;
LCD_wdat(word[le]);
le++;
}
LCD_wcmd(0x0c);
}

如果我把那个const去掉,就可以编译通过,能正常运行。但这样操作,数组就会存放在主程序里面。
请问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void dispchar(uchar map,uchar leng,const uchar *word)//写一行字

楼主:
这样修改之后,编译还是错误
type error in argument 3 to `dispchar'; found `pointer to const unsigned char' expected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网友:
你真的改了吗?

你把出错行代码发出来,你给的错误信息没给哪行错了...

网友:
那个出错是第152行的代码贴出来....

楼主:
dispchar(0xc1,3,step1);
这个就是152行的东西。
其中,step1就是
const unsigned char step1[]={" 1Hz"};

其中dispchar就是楼主那个函数。

网友:
读写RAM和CODE中的是不一样的.
/***********************************************************
* 函数名称:puts()
* 功    能:发送RAM中的字符串
* 入口参数:待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出口参数:无
* 注    意: 调用putchar()
***********************************************************/
void puts(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putchar(*s);
         s++;
   }
}
/***********************************************************
* 函数名称:putscode()
* 功    能:发送CODE中的字符串
* 入口参数:待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出口参数:无
* 注    意: 调用putchar()
***********************************************************/
void putscode(const char *s)
{   while(*s)
   { putchar(*s);
         s++;
   }
}

楼主:
原来如此!按照上面方法改了之后就完全正常了。原来在使用指针时不能定义成无符号的。

网友:
原来在使用指针时不能定义成无符号的。  ??

记号

网友:
你又错了,谁说指针不能定义成无符号的?
你还没有高清你错误的原因:如果你的数组(指针)定义在SRAM里,那么你调用函数时里面的参数要与之对应也应该是SRAM里
同样如果你的数组(指针)定义在FLASH里,那么你调用函数时里面的参数要与之对应也应该是FLASH里

网友:
sunyouyuan
那你说清楚软件如何实现呢?说清楚些哦

网友:
void dispchar(uchar map,uchar leng,const uchar *word)//写一行字

dispchar(0xc1,3,&step1);

网友(2012-05-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是照上述方法还是变异错误。

网友(2013-09-02):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字模数据太大,编译出现area 'data' not large enough 的错误码,
首先数组定义为 const char
然后函数说明引用数组也定义为const char : void dispchar(uchar map,uchar leng,const uchar *word)//写一行字
当然函数声明时引用数据也要改为const char;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