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IC24FJ256GA110的请指教!

楼主(2009-04-02):
我用C30调试PIC24FJ256GA110时,时钟配置正确,8M晶振,外部高速,主振荡器锁相环,编译里可以看到,都是正确的,
编译通过,可以下载,也可以调试,但是出现问题:
1,如开一个定时器T2,单步运行,进入中断,你可以看到TMR2的值一步会变很多,如可以从TMR2=0X4657 变到TMR2=0X3765,所以
永远在T2中断里退不出来.
2,而且在中断里把T2中断的标志位T2IF清零,看汇编代码,是正常操作,但是WATCH里T2IF根本就不置零,莫名其妙的错误.

不知哪位大侠曾用过,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中断太频繁
中断的速度远大于ICD2单步调试的速度

就是说,当调试走一步时,T2已经中断N次了,你的2个问题可以归结为这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