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FX2N-32MR的编程接口引脚定义图?

楼主(2009-04-02):
编程线是什么接口的?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我制作了个可以用。

网友(2011-04-25):
楼主三菱FX2N-32MR编程电缆不应该是232转422,不需要转换器只两个电阻搞定,这么神奇,真的可以用么

网友(2011-06-07):
最好用标准的SC-09,我以前自己做的用是可以用,但是效果的确没有标准的SC-09好用。80多块钱,还是买条吧,让自己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