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ADJ的基准不是1.23V,而且随着输入电压的不同而改变,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4-02):
小弟现在用LM2576ADJ做一个4.2V的电源,当输入电压为4.95V时其基准脚电压为1.30V,当输入电压为9V时其基准脚电压为1.32V,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输入电容、输入电容、电感还有二极管的使用是不是会影响LM2576的工作啊?

网友:
LM2576-ADJ我这边常用,你只需要用以可调电阻是电压调节在4.2V就行

楼主:
我刚才看了资料,电感和电容的值都要计算然后查表才能得到,请问电感电容的值不正确的话对LM2576的工作有何影响?

网友:
LM2576ADJ哪个是基准脚?
1脚是输入
2脚是输出
3脚是地
4脚是反馈
5脚是/EN
莫非有第六脚?

楼主:
就是4脚啊,工作正常的话4脚测出是1.23V。

网友:
4脚是反馈脚,1.23V的参考源在芯片内部。就是靠电阻R2,R1分压后将反馈电压输送到4脚,才能实现ADJ。

楼主:
那电感电容的值不正确对LM2576的工作有影响吗?

网友(2010-04-10):
可能是电阻值设置不当,以前遇到过。

网友:
4pin是反馈输入脚,接误差放大器,理论上应为vef,即1.2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