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 Snail Touch 演示板的一个小bug

楼主(2009-04-02):
今天又看到有人提到 Snail Touch 演示板不太稳定和干扰问题,于是拿出我的板子又仔细测试了一番。 其实刚拿到板子时我就测试过了,当时的拿到板子,第一反应就是“太漂亮了”。板子漂亮,焊接更是没话说。端详了一阵就简单测试了一下,测试 Snail Touch 单板时,A、B按键没什么问题,很稳定。但测试滑条和滑环时发现有类似死机的现象,就是偶尔会有触摸滑环或滑条的某个位置时,程序把它当成一个独立按键处理了。后来接了B0256的小板测试贪吃蛇,就会出现蛇的前进方向偶尔不受控制的情况。当时就想,估计是软件上还有些bug,就先收藏了起来。后来傻孩子把 Snail Touch 程序更新了一下,马上下载了并重新测试了一下,发现已经解决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把滑条和滑环当成一个按键的问题,但试了试贪吃蛇,对于有些方向的操作还是不稳定,游戏性欠佳。于是乎继续期待...
    废话了一大堆,言归正传。今天又拿出板子仔细端详了一下,前前后后的大量了一下,直接排除焊接问题,也不太像布线问题...  忽然看到了垫在12864液晶下面的一块白色的泡沫,心想:小样儿,不会是你在捣鬼吧。马上把它取下来又试了一下,哈哈,果然。这块泡沫下面正是8路触摸通道的布线密集区,板子下面就是这8路通道的电容和电阻,很可能就是它导致滑环的有些方向不灵敏。重新测试了贪吃蛇,效果不错,可控性和反应速度明显提高了,已经很具有游戏性了。不过,这个这个... 蛇跑的太快,没两下就Game Over了...
   另外,这个演示板使用时确实是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就像KOK版主提到的,由于没有外壳,用手拿板子时要避免手指碰到或靠近电路板背面的感应焊盘,手指最好只碰板子的边缘,不要放到板子下面。要是有外壳的话,玩游戏就顺手多了。^-^
   大家如果测试发现不灵敏或不稳定的话,不妨试一下是不是也有这个白色泡沫的小bug(估计大家都不太舍得拿走这块充当支撑和缓冲的泡沫吧)。另外就是注意不要碰到或靠近板子背面的感应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当然,还要记得更新一下M88的程序。Qtuch毕竟是ATMEL(收购)的技术,我相信性能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 Snail Touch 软件上还是需要要逐步完善和优化,硬件上尽量减少我发现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bug的“bug”。

网友:
呵呵…是咯~游戏引擎一直在更新…
而且贪吃蛇好像用A B两键更加符合原来的习惯…
好像滑环更适合祖玛那样的游戏~

楼主:
话说了一半就不小心提交了...

网友:
- -b 说句实话,目前TWI通讯由于AVR32 Software Framework提供的驱动有缺陷的原因,
(这一缺陷在新发布的某官方文档中提到了,但是俺忘记了)一直有不稳定因素,表现
是每次必须比实际数据要多从从机读取一个字节- -b汗……调试n多次,都是单步没有问
题,一全速就有问题……好在有一个貌似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将Touch向AVR32发送数据
的方式由从机发送改为主机发送模式。因为最近一两个星期比较忙,所以这个改动计划暂
缓。至于贪食蛇的速度……这个要从我最早文曲星时代的游戏开始说起,那时候,班上同
学上课的时候都玩文曲星,我写了一个贪食蛇的游戏,大家很快没有兴趣了,说速度太慢,
于是乎,我对“闪电贪食蛇”并情有独钟……现在想来,用在这个评估系统上往往会给大
家误解,以为是Touch响应速度慢……未来我会降低蛇的速度,或者加入新的评估游戏。

由于Snail Touch项目是一个典型的“即时上市”项目,因此,软件的更新将逐步跟进,至于
干扰问题,依靠软件修正仍然具有很大提升空间。

网友:
见到文曲星时代过来的人,很怀念呀,不知“傻孩子”以前混那个论坛?
文曲星家园 (很早关门了)
文曲星天空 www.wqxsky.net(奖金压力也关门了)
易码 www.emsky.net (快变成博物馆了)
现在不复以往繁荣了

当年一起玩文曲星的朋友,现在大部分都工作了,也只在群里聊聊了,
lee,曾半仙,FantasyDR,等等还有很多就不提了,不知你是否当年的朋友...

网友:
- -b
我当年主要研究BASIC程序的版本自适应。还写了几个游戏,具有跨平台自适应的功能。
www.tgclc.com

网友:
呵呵,GVBASIC当年我主要研究扩展其自身语句和功能,使其适合做PRG游戏,
刚有些许成果,lee就做了lava出来,gvb逐渐退出了舞台...

tgclc的话,没记错qiqi在那里,我注册的早,但去的少

我加你QQ了,你加一下我吧,我叫 诗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