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全桥驱动板

楼主(2008-05-03):
作者:sjx  来源:磁动力论坛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11118&page=7

准备做一套10A36V以上的全桥驱动板,我准备用mcu+场效应管H桥制做!以前网上看到那些场效应管的基本上都是半桥驱动的效果很烂全桥的就不同了类似L298但是比298的功率大的多

用IRFZ44V做了一个H桥驱动电路有些问题想请教:

本来4个场效应管的栅极都接在mcu上控制的,上电后低电平使4个管子关断,然后通过控制左上右下和右上左下管子控制线圈电流,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上面的管子好像处于半导通状态下面的才是全导通状态测量发光管电压只有7。6V我用导线把上面的管子短接后才是12V,也就是说上面的管子控制上面有问题 大家看看这电路有什么问题?

图1 电路 (原文件名:showimgCA0QHIKO.jpg)

网友(2010-01-23):
上面两管需要用到升压电路才能正常驱动,建议增加IR公司的MOSFET驱动芯片或者将上面两管换为P管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mosfet啥米型号, 不过很多大电流的mofset需要的驱动电压都是mcu的3.3v甚至5vIO电平搞不定的。

传两个器件的datasheet给你看看

网友:
挖坟啊~
这个帖子竟然在***事变之前~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189e9bb1ce5a33ffe3e71900d073911.jhtml

网友:
上面换成PMOS或加上自举电路

好像莫大只是转载帖子不是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