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变频器调速的研究(转载)

楼主(2008-05-03):
开年了,潜水太久了,趁现在有点时间和空间,也应该出来透透气了。

准备入手风冷无刷主轴和变频器,所以先来研究一下PWM控制变频器调速的方法。

预备:先来看看Mach3中文手册对控制主轴的PWM信号的解释。

图1 (原文件名:showimg-1.jpg)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Mach3是可以使用脉宽调制的PWM来控制主轴速度的。使用这种方法脉冲的占空比是直接决定电机速度的。

经验可知电脑LPT的输出脉冲电压范围为0-5V,为标准TTL电平。

这样我们就以前可以得知Mach3在并口输出的PWM信号是什么样的一种脉冲方波。

查阅多个变频器的手册得知,一般都有模拟电压指令接口,也就是在这接口上输入0-10V的模拟电压就可以控制变频器速度从零到最高速无级过渡。

图2 (原文件名:showimg-2.jpg)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只要把0-5V的方波转换成0-10V的模拟电压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目的。

仿真:在这里我的想法是使用RC电路先把方波转换成尽可能接近直线波形,再把得到的电压值用2倍增益的运放放大。这样就可以得到0-10V的模拟电压值。

下图是电路原型在EWB5的仿真结果。输入端是0-4V方波占空比为50%,频率50HZ。最终输出为3.96-4.03,有0.07V的波动。加大输入端电容值可以使波动减小。用RC电路虽然精度不高,但价格便宜,制作方便,在DIY 应用是十分合适。

图3 (原文件名:showimg-3.jpg)

实际电路测试:为验正电路的可行性,利用手头上有的德州仪器生产的NE5532P制作实验用电路。实际测试电路如下图。

图4 (原文件名:showimg-4.jpg)

图5 实验用电源 (原文件名:showimg-5.jpg)

图6 实验用示波器 (原文件名:showimg-6.jpg)

图7 实验中的电路板 使用单片机应用板生成所需的脉冲信号 (原文件名:showimg-7.jpg)

实验结果:
电路焊接无误后,在板上加载10V电源,测试输出电压不为0,约为1.4V

图8  35%正占空比测试,示波测量值如下图,输出电压约为3.2V,测试信号频率为92HZ,输出电压波动极小(原文件名:showimg-8.jpg)

图9 100%正占空比测试,示波测量值如下图,输出电压约为9.4V(原文件名:showimg-9.jpg)

图10 68%正占空比测试,示波测量值如下图,输出电压约为6.1V,信号频率为2Hz,输出电压波动较大(原文件名:showimg-10.jpg)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路在理论计算和实际使用的所存在的问题
1,最小输出电压不能达到0,约为1.4V(没有测试其它运放)。也就是在调速时最小速度约为15%全速。
2,最大输出电压只能达到9.5V,电源10V时。
3,当频率过低时输出电压波动较大。

在业余使用的情况下,对主轴速度调整精度要求并不高的时,是可以使用这个电路。如果需要速度能0-全速则需要继续改进此电路。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6&Id=25283

网友(2009-08-25):
网址到底是什么啊?***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1-04):
只能记号,禁止讨论,^_^
很多变频器的电位器的下端不是0V,而是5V,就是说中心点是5-10V变化的

网友(2010-08-02):
如果是控制变频器的话,不是非要0-10V不可的,可以是0-5V或其他的也可以,因为变频器里一般都会有参数可以设置的!可以调整的!

网友(2011-08-29):
为什么图片都看不见了

网友(2012-01-20):
学习下,以前学过的,都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