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你书中下载管脚那接的灯是一接上并口就亮还是下载时才亮的?

楼主(2009-04-02):
傻孩子你书中下载管脚那接的灯是一接上并口就亮还是下载时才亮的?

网友:
下载才亮?很久没有用过并口下载了……记不清楚了……
只要能正常下载,就没有问题哈。

楼主:
傻孩子老师,我前天买了你的书,然后开始学习AVR,根据你书上的做了个小的M48板(也只有流水灯+数码管)。但现在无法下载
用双龙下载时老是“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测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连接”
外部没接晶震,下载时没选配置容丝。并口下载线仔细检查过没问题,用的是244。
请教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如果有时间麻烦帮看下。
这么容易的问题来问真不好意思,但今天真的给搞得好烦。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整体焊接是否有虚焊或者短路,其次,检查电源供电,VCC和GND引脚上电压是否正确。
再次,检查下载线与芯片的连接是否正确,检查方法就是,插入下载线以后,检查电缆
和单片机具体ISP引脚之间是否有效导通。

网友:
灯是在下载的时候才闪烁的,操作完成后就熄灭了。

遇到不能用的情况,请顺次检查电源、时钟是否起振及熔丝是否设置为了外部熔丝(如果是新买的芯片则默认为内部RC,而不存在这个问题)、复位端能否被拉低(可以用双龙界面上的“复位”按钮进行测试)、下载线的连接是否正确、AVR的SPI端口上是否有其他芯片在强制拉动。

下载线不复杂,但是没有什么调试工具软件可用,所以要细心。如果再没有把握,可以用书里光盘的PCB文件做一个,到工艺不高的PCB制板商那里去做,只要30块钱左右,那个下载线的文件是实际验证过的。

祝好运!

网友(2009-12-06):
你好 我的 ATmega8 被锁住了 怎么解锁啊 谢谢

网友:
解决方法有三个:
1、察看书中1.7章节
2、搜索论坛
3、发送中文邮件到avr.cn@atm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