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为什么在你们的鵰刻机中,那两轴不用直线电机呢?

楼主(2009-04-02):
直线步进电机的精度也很高啊,而且,用不着使用盘起那样的高精度加工的机械部件.

网友:
高吗?能高到什么程度?

楼主:
据资料介绍,精度可以达到uM级别

楼主:
看了这里好多的机子,无一例外都是用步进电机加丝杆,搞点新鲜的吧,用直线电机XY平台玩玩啦

网友:
¥¥¥是不是比较高。

网友:
没了解过直线的,估计力不够,丝杆降速并提高力

网友:
价格不是一般的高吧

网友:
直线步进电机?线性马达?又被吹成磁悬浮,西门子贴片机上应用。那价格……

网友:
如果价格后面加几个0,我想armok也许会很愿意给你定制一款直线电机驱动的。
直线电机驱动并不稀罕,很多高档机床、长行程机床,或者高速、高动态应用(例如高速贴片机、激光切割机等),甚至有些压力机中都有直线电机的身影,有感应式的,也有磁阻式的,早就有商业化的模块出售。

网友:
直线电机本身不值钱,就是驱动和光栅值钱,价格高的离谱

楼主:
刚在TB上看到的,直线伺服滑台,每轴650元,SK104158, made in japan.

网友:
12楼 那个是二手的吧?

网友:
你们见过直线步进电机吗?

反正我见过的所谓直线步进电机,不过是把螺杆或者螺母集成在马达里面,马达还是旋转的
道理还是一个样

网友:
楼上理解错了,那种是早期的所谓"直线电机",真正的直线电机是这种.

有刷伺服直线电机 (原文件名:brushl13.jpg)

网友:
大概楼主说的是这个:

楼主:
我说的电机就是直线电机.不是丝杆的那种.
我家有一台松下CD机子,它上面那个径向电机就是直线电机,搜曲特别的快,几乎是和手操作同步的.它就是一条磁铁加一个音圈,没有电机,也没有丝杆的.

网友:
貌似这些?

网友:
这些都没有丝杠

楼主:
直线电机和传统的旋转电机+滚珠丝杠运动系统的比较

在机床进给系统中,采用直线电动机直接驱动与原旋转电机传动的最大区别是取消了从电机到工作台(拖板)之间的机械传动环节,把机床进给传动链的长度缩短为零,因而这种传动方式又被称为"零传动"。正是由于这种"零传动"方式,带来了原旋转电机驱动方式无法达到的性能指标和优点。

1.高速响应 由于系统中直接取消了一些响应时间常数较大的机械传动件(如丝杠等),使整个闭环控制系统动态响应性能大大提高,反应异常灵敏快捷。

2. 精度 直线驱动系统取消了由于丝杠等机械机构产生的传动间隙和误差,减少了插补运动时因传动系统滞后带来的跟踪误差。通过直线位置检测反馈控制,即可大大提高机床的定位精度。

3. 动刚度高 由于"直接驱动",避免了启动、变速和换向时因中间传动环节的弹性变形、摩擦磨损和反向间隙造成的运动滞后现象,同时也提高了其传动刚度。

4. 速度快、加减速过程短 由于直线电动机最早主要用于磁悬浮列车(时速可达500Km/h),所以用在机床进给驱动中,要满足其超高速切削的最大进个速度(要求达60~100M/min或更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也由于上述"零传动"的高速响应性,使其加减速过程大大缩短。以实现起动时瞬间达到高速,高速运行时又能瞬间准停。可获得较高的加速度,一般可达2~10g(g=9.8m/s2),而滚珠丝杠传动的最大加速度一般只有0.1~0.5g。

5. 行程长度不受限制 在导轨上通过串联直线电动机,就可以无限延长其行程长度。

6. 运动动安静、噪音低 由于取消了传动丝杠等部件的机械摩擦,且导轨又可采用滚动导轨或磁垫悬浮导轨(无机械接触),其运动时噪音将大大降低。

7. 效率高 由于无中间传动环节,消除了机械摩擦时的能量损耗,传动效率大大提高。

楼主:
直线电机性能肯定是比旋转电机+滚珠丝杠运动系统的性能好,这是肯定的,只是银子方面的问题罢了,高精度的进口机床都是直线伺服电机的.
DIY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很贵的东西用能接受得起的银子做出来,这只是我的想法罢了,其实对于单片机技术,我是一点也不懂的,大家别笑话,我大学是学经济管理的,电子的水平最多只只是对付一下家里的音响和我的汽车上的DVD音响罢了,呵呵.

网友:
DIY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很贵的东西用能接受得起的银子做出来

-------------------------------------------------------

唉,其实DIY应该有两种,另外一种是怎么用更多的银子做出来一个能够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得到的东西

网友:
原因很简单,价格太贵,没有竞争力!而且这样的雕刻机也没有必要追求太虚无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