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步进电机驱动板上 感流电阻 的选择

楼主(2009-04-03):
很久没来了, 今天看到板子的照片。

注意到选用的是直插电阻。
这种电阻的选择, 请阿莫破坏开看看, 如果里面是线圈式的最好就不要用了, 特别是微步驱动的应用。

可以选择大功率的贴片, 最好是感流专用的无感抗电阻。

网友:
可以选择大功率的贴片, 最好是感流专用的无感抗电阻。
----------------------------------------------------
我在日本的A3977驱动板上,的确是看到将5只无感抗大功率贴片电阻并在一起用的。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也采购不到。最后使用了目前的直插电阻。

这个电阻我还真的没有太留意。不过我详细测试过我们的驱动器的实际应用情况,包括半流时的电机噪音,效果还是相当满意的。

chopin1998 能详细描述一下,如果我们使用直插大功率电阻,应该选用那一种合适? 我记得目前我们是使用 0.2欧左右的。

楼主:
主要就是看是否有电感啦, 这点在微步应用里格外重要, 细分越多越重要。
电感会影响斩波电路前的比较器, 造成错误的判断。

至于阻值, 是要根据预设的电流算出来的, 如果测试没啥问题就没所谓了。

楼主: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感流电阻上的波形
如果斩波比较漂亮、整齐, 没啥乱七八糟的杂波, 这个电阻类型的选取就没啥大问题。

网友:
【2楼】 chopin1998  ,

谢谢你的意见。如果才能测试出,它是否有电感?

我明天会让工作人员砸开一只,看看里面有没有线圈。如果有线圈,肯定就表明有电感,不能使用。
问题是:如果没有看到线圈,是否就表示一定没有电感或极低可以使用?

网友:
我见过有二种电阻计,一种电桥法测直流电阻(即导线电阻),还有一种电阻计的测量原理,是通过阻抗向量的方法测交流电阻的.

如果有电感,交流电阻会比直流电阻大很多.

楼主:
我只能说, 电感大了肯定影响微步, 这是理论和实践上都毫无疑问滴。

至于怎么测电感……我是学软件的……这个……
用交流电(频率、感抗的关系公式我要查查书……是不是还有个圆周率啥的)能测出电感的。 我们公司有专门测电感的表, 长得和万用表差不多。

好像这种直插电阻, 特别是可以按重量买的, 都是有一定的电感的。

如果破坏开, 没有看到线圈结构。 可以按我上面说的, 用示波器观察下感流电阻上的波形。

网友:
我的想法是:

1. 砸开它,如果看不到线圈,应该就是电感量比较低的。

2. 国内的东东,就算是标称无感的,也不能相信。

3. 一定要自己测试过,才可靠。

4. 0.2欧的电阻,并且看不到线圈,我估计很难测试出它的电感值。 看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欢迎有经验的网友发表意见。

由于我们的项目需要进度,看来只能这样处理了: 砸开后没有发现线圈,就继续使用。 以后如果找到测试方法,并且找到更好的电阻,网友可以DIY自行升级。

楼主:
是的, 能产生有“意义的”感抗, 在这个尺度上就是由结构决定的。

但是最终的效果, 可以用示波器在感流电阻上看到: 漂亮整齐的斩波波形(如果有的话), 没有乱七八糟的毛刺, 就可以了。

希望明天(今天晚些时候…)看到你们的结果。

网友A:
我提议应该用这种.

网友:
理论上用无感电阻是最好的
不过有没有人实际测试过呢?

楼主:
我说过了呀, 理论和实践上, 电感大了, 都会影响微步操作的。

网友:
【10楼】 caodick 的电阻不错。不过我估计非常难采购。

电阻我已经砸开,用料比较好,我没有发现有线圈。一会上图。

楼主:
【10楼】 caodick
这种电阻, 我们公司用在BLDC驱动板上采用的就是类似的, 不过是直的, 没有弯弯绕, 没有封装

楼主:
【13楼】 armok 阿莫
没有的话, 就算是我多虑了。
不过还是建议你用示波器看看感流电阻上波形啦

网友:
我也砸开了一个
里面是白色实心的固体 没见到别的

楼主:
上图上图

白色实心的固体导电的吗? 还是仅仅是个骨架?

网友:
【15楼】 chopin1998 ,

好的。用示波器测试是好方法。 你能将好的波形,与不好的波形传上来让我们比较一下吗?

这类负载电阻上的波形,肯定会有些毛刺的。什么范围内才是允许的,如果能根据数据手册上的资料评估,会是比较专业。

网友:
音响用的这种电阻应该能用吧!
http://www.yuanyin.com.cn/xxpro.asp?id=8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b201b3fde83ca4654b8226b5dd02324.jhtml

网友:
叫分流器吧

网友:
上图: 我用锤子砸开的电阻,内芯看起来是白色的陶瓷材料,外面是金属的电阻层。可以看到没有线圈。

楼主:
地做得干净的话, 毛刺还是可以降到忽略不计的程度的。

有机会的话, 我拍拍放上来。

以前我们的板子用的是普通的电阻, 可以很明显看到斩波波形里混杂着很多杂波。 走微步有时候就会走得不均匀, 或者偶尔乱走两下。
现在改用贴片了, 地也重新布过, 现在斩波波形对我们的应用来说是足够干净了。

网友:
谢谢。

我们的驱动器实际的测试效果很好 :)

不过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我们也会同时跟进。欢迎更多的网友参与讨论。

网友:
N78拍的,这个电阻是无感绕线电阻,3W的 注意精度是 1%,普通能买到的都是5%进度的,要订做的。现成没的买的
点击此处打开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电阻的。armok上面的电阻好像是5%精度的。
两个电阻如果差别很大,导致电机定位不精确,而且运行时噪音会相对比较大

网友:
看看这个电阻:http://shop.hifidiy.net/product/192.htm

网友:
【24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N78拍的,这个电阻是无感绕线电阻,3W的 注意精度是 1%,普通能买到的都是5%进度的,要订做的。现成没的买的
点击此处打开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电阻的。armok上面的电阻好像是5%精度的。
-----------------------------------
哈哈,厂家就算是标1%,我也不会相信。

知道我们的电阻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拆散了供应商的50包电阻(每包200只),一只一只测量过,然后最后才选出1000只。即十选一。当然,供应商收了我们2倍的价格。

所以,我们的电阻的精度是能保证的 :)

网友:
上图: 我用锤子砸开的电阻,内芯看起来是白色的陶瓷材料,外面是金属的电阻层。可以看到没有线圈。

===================
这种碳膜电阻都是有感的,瓷芯上的导电膜是被切割成螺旋状的。主要是这种电阻精度太差,而且阻值越小,误差越大,热稳定性就更差了,发热后阻值变化明显。在赛格偶尔能找到好一些的,是那种外表很白的一种,但是供货不稳定,多数都是这种灰色的。
作取样电阻的话,有两个比较好方法:
1:电阻值低的话,可以买整捆的锰铜丝自己裁,这个我们以前作30A的电机控机器就这样用的。
2:用10楼的平板式无感电阻,这个在赛格就有买的,大概在二楼,不止一家有卖的,价格记得好象是3毛多。

网友:
【27楼】 sipure ,

看来我们是比较幸运的采购到了热稳定性能不错的电阻。 加热到70度左右,电阻值偏差不大。

我们自行生产的A3977驱动器,是作为中低档的定位的。高档的驱动器,会直接使用像雷赛M535这类等级的。

像白沙的驱动器,价格已经做得非常低。 所以,我们的驱动器的生存空间有限。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驱动器测试结果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如果有要求更高的网友,可以在收到机器后,对这个电阻进行升级。 这也是DIY的乐趣 :)

这类的讨论对我们的机型提高很有帮助。 我们的机型的优点会宣传,缺点也会正视。

网友:
热稳定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网友:
记得基础课程上学的,碳膜电阻也有螺旋形碳膜,和整体碳膜的,后者肯定是无感的
图上这个明显是金(合金)膜电阻,一般都是无感的吧
绕线电阻倒是电感问题严重,但多采用正反绕,也可以做到无感,
所以只要仔细对比,认真选料,很容易也很简单。

另外,里面的白色是陶瓷基材,和电阻值没有关系

网友:
【27楼】 sipure
这种碳膜电阻都是有感的,瓷芯上的导电膜是被切割成螺旋状的 .....
------------------------------------------
上传一张放大图。在放大镜下,也看不到有螺旋状的东东。。。

我相信应该是金属膜电阻性质的:

网友:
常见的金属膜电阻同样会有螺旋的,不过低阻值的电阻就算有螺旋,圈的也很少,电感也少

把电阻外面那层外衣刮掉,不要砸断就容易观察到有没螺旋刻痕了,几欧以上的就很明显了

网友:
终于明白电阻是什么回事了。。。。。

hifidiy 的那个电阻卖的真贵 淘宝0.35一颗

网友:
最好方法是带上电感表去市场现场测试

网友:
一般的电感表精度能不能达到哦?
我们公司的电感表精度只能达到0.1mH,数字电桥能达到0.1uH

网友:
10楼的电阻实际使用效果还是一样的。
功率贴片电阻的成本相对较高,量少的话和DALE有得一拼,雷赛的取样用DALE的。

测试驱动板误差效果最简单,1.8度的电机发200个脉冲 ,0.9度的电阻发400个脉冲  ,整步的参数(细分的再乘细分数)。标记好原点,每次发的脉冲刚好让电机转动一圈,然后停1S,再重复发相同的脉冲。测试10次和50次,对比下偏移有多大

网友:
有网友建议我们使用这种无感电阻,我们也焊了一只用于对比测试(原文件名:12.jpg)

网友:
一般的电阻都是在一定的基准电阻膜上切绦而成的,切出来的线绦就螺旋状的,阿莫不必去砸断,用刀把外表的漆刮掉就可以看得一清

二楚了,改天我去问问无感电阻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目前的理解应该是正绕一半反一半的吧.

网友:
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测试。 真的是三更半夜的工作 :)

使用以下的电阻:

结果是:半流锁定时,噪音很大。 离开电机2米远仍能清晰的听到噪音。

换回我们之前已经确定使用的金属膜电阻,噪音很低。几乎要用耳朵贴片电机才听到一点点噪音。

结论: 这个电阻的性能,的确是对电机的运行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之前的选型是正确的。

网友:
呵呵~~阿莫辛苦了.

你的意思是所谓的无感电阻反而不行??

要不就是你手上的无感电阻不是无感的了??

网友:
我们的测试结果,是我们手上目前正在使用的电阻OK。 我们手上的应该是无感电阻。

网友:
我以前就是做电阻的,不过离开这行好多年了,但我同学还在那里,如有可能的话拿几个真正的无感电阻给你试试

网友:
【42楼】 zhuisuoji 点?潇洒
我以前就是做电阻的,不过离开这行好多年了,但我同学还在那里,如有可能的话拿几个真正的无感电阻给你试试
-------------------------------
谢谢。如果有的话,请快递给我们测试。

网友:
不知道以下的45元的电阻,能否提高一些性能?

网友:
好~~明天我就去联系,看看有没有在做无感的,有的话直接跟你回电.

网友:
谢谢。发短信给我: 13925800119.

网友:
10楼说的那种电阻我都说没效果了,市面上有1W的贴片功率电阻呀,并一片就够了。

其实测试没问题就不必要折腾了     夜深了,还有几个人在呀

网友:
【47楼】 rifjft 吝啬
10楼说的那种电阻我都说没效果了,市面上有1W的贴片功率电阻呀,并一片就够了。
-----------------------------------------
1。 10楼说的电阻,不单没有效果,而且情况严重恶化。恶化到根本没有使用价值。

2.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电阻的基础上,并联一片1W的功率贴片电阻?
    或是说: 将我们的分立件的直插功率电阻,直接换成0.22欧的1W功率电阻?

3.  按你的意见,这个功率电阻的功率最低要求是多少W ?

网友:
10楼的电阻我用过深圳鸿旗的,不过我没砸开看。

网友:
联系过了,他们前几天刚刚解决了同样的问题,现象就是噪音大,波形上有杂波.由于之前一直没这个现象,所以很快就查出了原因.

换回另一家原材料供应商问题解决~~他说原因可能有二个:1是原材料问题.2是功率问题(二家原材料比较后,好的宽度大点)

所用的电阻就是这种:

现在阿莫用的金属膜电阻应该不是无感电阻.
-------------------------------------------------
【47楼】 rifjft 吝啬

其实测试没问题就不必要折腾了
-------------------------------------------------

顺便问句,还有没有必要拿他们的电阻来试试??

网友:
补充消息: 雷赛驱动器M535上的大功率电阻,也是使用与我们同类的。迟点补充图片。

网友:
good!研究到这么细致的程度,很令人放心了!

网友:
这种无感电阻肯定有区别:

请大家看下我实际测试的图片;  用的是数字电桥.

网友:
论坛上用的直插是金属氧化膜,电感量也是很小的.也可以用.

反正最好不用线绕的水泥电阻,无感绕法的我还没见过,可能只有自己DIY了。

网友:
楼上两个图分别测试的是什么东西应该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2009-05-05):
其实不用测就知道,那种白色的水泥电阻并不是无感电阻,内芯波浪形的,分布电感肯定大的,阿莫用的那种炭膜电阻由于阻值很小,刻槽不会长,也就是电感不会大,要是阻值大的话,电感量可能就会上去
真正的绕线式无感电阻是用双线对折并绕的,这样流过线圈的电感相互抵消达到无感的。

网友:
有点感  未必不是好事

网友:
今天去中发看了看
说无感电阻有两种
一种是阿莫发的那个白色的~~
还有一种是有点发黑的

网友:
我在买阿莫JJ之前,300元买了TA8435H四轴驱动用的都是这种碳膜电阻啊.深层知识我不懂,来支持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10-04-28):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电阻都是在一定的基准电阻膜上切绦而成的,切出来的线绦就螺旋状的,阿莫不必去砸断,用刀把外表的漆刮掉就可以看得一清
二楚了,改天我去问问无感电阻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目前的理解应该是正绕一半反一半的吧.

你说的是大阻值的电阻吧,切割线条是增长导电层路径和减小导电膜横截面,从而增加电阻
象电流取样电阻这样低阻值的是不需要切割以增加导电层长度的,好点的可能会做激光切割修正

网友:
电阻体积大,分步电感肯定要比体积小的大些,即便是无感的,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毕竟体积大了,引线长度就要增加,引线的电感在高频下就不能忽略。我认为贴片元件的分步参数肯定是小于直插式的,但贴片元件的允许耗散功率偏小,所以,如果电流较大的话,还得直插的。
   当然,良好的布线可以缩小分步参数的影响,加上电阻本身附加的电感量不大,就雕刻机使用的频率范围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双线并绕肯是阻值准确,并且无感。以前的收音机里面,万用表里都有。
如果批量的话,应该可以找厂家定做。

网友(2010-06-22):
看来我逛论坛太少了,今天才看见这个帖子

我一直用的电阻,刚刚砸开了

网友(2010-10-04):
搞得我拆了个驱动看了下,怎么都没找到这种电阻呢?

网友(2010-11-07):
mark!我也做这个!

网友:
一个电阻尚且如此,看来真不容易啊

网友(2011-08-11):
回复 网友C:
【24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n78拍的,这个电阻是无感绕线电阻,3w的 注意精度是 1%,普通能买到的都是5%进度的,要订做的。现成没的买的
点击此处打开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电阻的。armok上面的电阻好像是5%精度的。
-----------------------------------
哈哈,厂家就算是标1%,我也不会相信。
知道我们的电阻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拆散了供应商的50包电阻(每包200只),一只一只测量过,然后最后才选出1000只。即十选一。当然,供应商收了我们2倍的价格。
所以,我们的电阻的精度是能保证的 :)

请问阿莫是用什么仪器测的,我用台式万用表34410,好像测的也不准。

网友:
电感表打一下就知道了,阻抗换算成感抗,如果读数大于感抗,说明电阻有附加感抗存在

可能需要高频电桥,普通电感表估计不行

网友:
做mc34063电源时, 要用感流电阻,
0.22 欧姆的. 因阻值低, 手上没有这种电阻.

但发觉, 台上有一些发热线. 用欧姆表度一下.
1 欧姆大概1吋长.. 用螺丝固定在两个铜支柱上,
变成一个可调的低阻值电阻. 相当实用.

因其形状只是一条直线, 理论电感应该十分低.

网友(2013-05-10):
新手问下这个感流电阻的作用

网友(2013-07-18):
好的。用示波器测试是好方法。

网友(2014-01-13):
学习了 ! 电阻的学问挺多。看来开得多学习才是。

网友(2014-03-27):
This is good. It would be better to compare with industry level product, like Leadshine M Series.

网友(2015-10-01):
>搞得我拆了个驱动看了下,怎么都没找到这种电阻呢?
Are you sure "20M" is not the resistor?

网友:
mark    DALE 米国军品电阻 驱动采样

网友:
电流,阻值,精度要求?我们在用KOA的BPR无感水泥电阻,也有贴片型号的,不知道还适用。据说空调这些非精密场合,用得多的。http://www.weltronics.com/zh/products-brand-cate.php?id=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提议应该用这种.

KOA的BPR,呵呵,说曹操,曹操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