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来自鼠标的双轴陀螺仪板子如何,268元

楼主(2009-04-03):
这个来自鼠标的双轴陀螺仪板子如何,268元,能用到四轴飞行吗?

IDG-300 IDG300 IDG300Q 芯片218.00 元
ADXRS300 芯片268.00 元

网友:
不太懂,支持一下!

网友:
IDG-300是2轴,还差1轴,加上ADXRS300就刚好了,不过你的陀螺成本就将近600了……

网友(2009-05-12):
IDG300属于比较早期的INVENSENSE的GYRO,温漂比较大,IXZ500或IXZ650效果比较好。
IDG300卖218元确实贵了,批量采购的话3.5美金就可以搞定一块
要做空间定位的话,还需要3轴的加速度信号,陀螺仪只是测量转动信号,对线性方向上的运动轨迹无法还原

网友:
鼠标上这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
鼠标上的?这是啥鼠标啊?

网友:
空中鼠标

网友:
pangpang7_83. 请问IDG300批量的量是多大才能3.5美金拿到呢?
上面的这个图片是罗技鼠标的MX AIR上面的模块小板.网上有MX AIR的拆解详测,有这块模块的资料!

网友:
10K的量就可以到这个价格了。
WII的一个模块也用INVENSENSE的GYRO,他们用的是IDG600。

网友A:
我也做过空中鼠标的项目,对GYRO的温漂相当的头痛,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WII 用的是红外线吧

网友:
本身是用红外的 也有模块带GYRO的 叫MOTIONPLUS 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2014-04-18):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空中鼠标的项目,对GYRO的温漂相当的头痛,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

你是怎么做的呀?能详细说说你的计算公式或者相对坐标处理的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