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四轴装备——航拍架

楼主(2009-04-03):
刚刚搞好的,忍不住上来秀一秀

网友:
楼主一开始站的起点就很高,我喜欢.
楼主的平台应该不是avr吧?我看板子都很大,负重不轻,电池和飞行时间问题如何解决的?

楼主:
呵呵,起点不高哦。。。我搞4轴断断续续快一年了。 如果你有留意我以前的贴子就知道了。。。慢慢积累下来的

我用的是高仿mikrokopter的平台。 2200mAh的电池10多分钟吧

网友:
towerpro 9g带相机负载太大了,建议lz用数码舵机,好用又便宜的如:md933 taobao一下就知道了,最近口碑不错,力量对与相机来说够用了

网友:
还有一般的相机zoom+-是机械控制的,如果要做的简单一点的话,建议使用工业摄像头,通过串口控制很多功能的。价格1k不到。

网友:
带sd or cf的卡储存在摄像头里面的,大小适中,重量和相机不相上下

楼主:
to 【5楼】 rei1984

工业摄像头无论像素和清晰度都无法与数码相机相提并论

网友:
请问RickyZhou, 你用的相机可以外接控制线缆,控制其ZOOM,快门么?
是对相机做了改造么?能说说么

楼主:
【9楼】 armok 阿莫

数码相机输出视频,通过OSD视频叠加,加上飞机参数,然后通过2.4G无线视频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