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正常工作时,用示波器能看到哪几个脚上有波形。用于通讯的rs485a和rs485b的2根线

楼主(2009-04-03):
同上。谢谢。

网友:
通常情况下,发送发送器A、B 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
-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

楼主:
是否是这样:发送1用+2~+6v表示,发送0用-2v~-6v表示。
请问如果没有发送和接收的动作,测量A和B之间的电压是多少?谢谢答复。

网友:
RS-485 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Differential Driver Mode),也称作平衡传输
当在接收端A-B 之间有大于+200mV 的电平时,输出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 时,输出为负逻辑电平.
即是定义逻辑1(正逻辑电平)为B>A 的状态,逻辑0(负逻辑电平)为A>B 的状态,A、B 之间的压差不小于200mV.
空载时输出电压的范围为0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