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4SP3不能仿真,请教

楼主(2009-04-03):
用了各种Crack都不行

网友:
你用了不能用的模型

楼主:
奇怪了,我是在ISIS里面,选择的常用元件来画的图。
在以前的版本里都是这么做的,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红色涂掉的用户名是否是中文的?如果是那就有可能出错。

楼主:
也可能是中文用户名的原因,但我因为重装了系统无法证实了。现在好了。

楼主(2009-11-03):
证实:是因为系统用户名用了中文。
解决办法:新建一个账户(用英文名),用这个账户登录系统,再打开进行仿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