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SMHO的草图整理出来的第三版原理图!

楼主(2009-04-03):
修改内容:
1、将CH1的衰减909K衰减电阻,改为两只串联。
2、修正负压电路一个标注错误
3、更改部分网络标号!
4、根据ifree64的建议修改部分输入输出引脚分配。

相关下载如下:
99SE格式:

AD6格式:

pdf格式: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基本上跟 发仔 my_avr 老黄牛等网友提出的原理是一致的。

请负责硬件部分的网友综合这些意见和建议,确认最终原理图,尽快开展PCB Layout工作,然后发板。

至于更多的改善和功能、性能上的提升,下一版再说。

先把雏形弄出来!~~~

网友:
R3 R4中点 与 VC1 C3中点是否连接的?

网友:
我出的原理图 只是一个能用的简易版,补偿带宽很多方面都没考虑。

SMHO的图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修改
可以尝试 把4051 改成4052 双组通道并联。
电平平移 改为 一个固定平移值(Vref/2) 加 PWN 可调平移,这样线路复杂了。

楼主:
【3楼】 ZealotNH 发仔
\
R3 R4中点 与 VC1 C3中点是否连接的?
-----------------------
是直接连接的,匆匆忙忙的画完了,没仔细检查,已更正!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先放大再跟随?

网友:
可能是避免运放的输出失调电压问题。
如果先跟随 当输入10mV运放输出也是10mV,这个对运放的要求就高了。

楼主:
menghung_hsu@yahoo.com.tw
发个邮件请教一下,这是他的邮件地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RP1的可调电阻能不能用两个分压电阻代替呢?

网友:
LM311的接法,给个参考,
平时都是用LM393.这图是同事画的。
LM311多了(调零?)但这图没使用。

网友:
【9楼】 smallsnail 燕 青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RP1的可调电阻能不能用两个分压电阻代替呢?
------------------------------------------------------------------------
不能,这是用于校准用的。解决器件偏差问题。

如果要省,可以把后面那级电压跟随也省了。

网友:
4052双通道并联的位置错了。

楼主:
怎么了呢,怎么总是犯错误呢!
~~~~(>_<)~~~~

网友:
没什么。
我就因为焊错了一个电容,浪费了2天时间,昨晚才查出。
否则也动手出一份原理图。

楼主:
整体电路图已经完成,回来上传资料!

楼主:
原理图已上传!

网友:
真效率啊,不愧是搞硬件的。

楼主:
【18楼】 ifree64
真效率啊,不愧是搞硬件的。
-----------------------------
看看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两天就把图定下来!
该打样做板了!

网友:
佩服。
有两天假期,可以做点事了。
明天早上校对,今晚有点累,精神不好。

网友:
1、CH1_ANALOG,输入部分 900K 100K 电阻那边,100K电阻并联了一个 0.01uF 电容,是什么用意呢?
2、CH1_ANALOG,输入部分的27pF电容和50pF可变电容,是什么用意呢?
3、CH1_ANALOG,输入部分 900K 100K 分压,如果是实现 10:1 的衰减,那不是探头上完成的么?
4、CH1_ANALOG,垂直位置平移,47uF电容与100K电阻配合,阻尼时间是否过长?
5、CH1_ANALOG,还是老问题,第二级放大部分,这不是加法器电路呀?本意应该是将PWM产生的垂直位移叠加到信号上吧?

6、CH2_DIGITAL,校准脉冲是否可考虑直接从MCU出来一路PWM呢?

7、Digital Part,连K1-K3的列,应该是KEY_6,而不是KEY_1
8、Digital Part,LCD模块原本的100欧电阻,如今没有了,是不是又过头呢?它内部有限流电阻么?
9、Digital Part,C4,负压产生,极性接反了

楼主:
【20楼】 ZealotNH 发仔
明天我们一起校对。
有待商量的地方有:
1、偏移电路。
2、非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电路
3、负压产生点路。
4、是否使用继电器切换ACDC耦合,前端衰减电路。

网友:
-5V的输出,应该再加一级滤波.

楼主:
【23楼】 ywl0409 老黄
-5V的输出,应该再加一级滤波.
-------------------------------
对了那个LC滤波电路没有加进去。
谢谢提醒!

网友:
试着回答【21楼】 Cliff提出的部分问题,希望砖能引出玉来。

1、CH1_ANALOG,输入部分 900K 100K 电阻那边,100K电阻并联了一个 0.01uF 电容,是什么用意呢?
2、CH1_ANALOG,输入部分的27pF电容和50pF可变电容,是什么用意呢?
-------------
这里50pF的电容和0.01uF的电容是用于频率补偿的。要满足的关系是VC1*R3=C3*R4。
但300pf的输入电容是怎么来的呢?

3、CH1_ANALOG,输入部分 900K 100K 分压,如果是实现 10:1 的衰减,那不是探头上完成的么?
--------------
确实是10:1衰减用的,用于扩大量程范围

网友:
L1要10mh啊?

网友:
4、CH1_ANALOG,垂直位置平移,47uF电容与100K电阻配合,阻尼时间是否过长?
--------------
以下是我仿真的结果,要计算到10s耗时太长,只运行到100ms,从结果来看应该存在阻尼时间过长的问题,但如果电阻电容选小了会不会无法起到滤波的效果呢?

网友:
5、CH1_ANALOG,还是老问题,第二级放大部分,这不是加法器电路呀?本意应该是将PWM产生的垂直位移叠加到信号上吧?
----------
好像确实不是加法电路,我记得是接到反相端的,但接到反相端会造成反相,这样又需要一级反相放大。从仿真结果来看确实起到了将垂直位移叠加到信号上的目的。

网友:
这个就是加法电路,通过叠加定理完成加法运算的.

CH1_ANALOG,垂直位置平移,47uF电容与100K电阻配合,阻尼时间是否过长?
这个时间是太长了,用1K+47uF的基本上就够了.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电路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可调的直流偏移呢?

按照SMH0给出的原理图来看,到位移加法电路一级时,信号已经被处理到0.4/div,按照8div来算,峰峰值范围是3.3V(-1.6V,+1.6V);而我理解直流偏移电路的目的就是将信号范围调整到0~3.3,以便于ADC处理。那么固定的偏移1.6V就可以了啊?为什么需要可调的直流偏移呢?如果是为了波形显示的上下移动,这只需在波形显示的时候调整Y坐标就可以了啊?软件上只是做了160次加法而已,这可能只需要10us左右的时间,比起LCD显示所需要的软件时间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29楼】 sadf123
谢谢。

脑筋短路了,单独作用时,输入10k,10k分压一半,但有2的增益,刚好抵消,一叠加就是加法电路了。

网友:
硬件调整Y坐标和软件调整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看输入电压超范围的信号,而又需要一定的放大倍数的时候,就需要硬件来调整了.
而且用硬件调整的话,可以减轻软件的计算负担.

网友:
换成1K、47UF,仍然需要超过100ms
这是仿真结果

网友:
仿佛1K,0.1uf用于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资料上说输入部分R3和R4所并的VC1和C3应该满足R3*VC1=R4*C3时才能达到最佳的补偿效果,而图中的C3取得太大了,将会与前面电路等效出来的电阻构成低通滤波器,影响带宽。

楼主:
【21楼】 Cliff
1、CH1_ANALOG,输入部分 900K 100K 电阻那边,100K电阻并联了一个 0.01uF 电容,是什么用意呢?
2、CH1_ANALOG,输入部分的27pF电容和50pF可变电容,是什么用意呢?
3、CH1_ANALOG,输入部分 900K 100K 分压,如果是实现 10:1 的衰减,那不是探头上完成的么?
4、CH1_ANALOG,垂直位置平移,47uF电容与100K电阻配合,阻尼时间是否过长?
5、CH1_ANALOG,还是老问题,第二级放大部分,这不是加法器电路呀?本意应该是将PWM产生的垂直位移叠加到信号上吧?

6、CH2_DIGITAL,校准脉冲是否可考虑直接从MCU出来一路PWM呢?

7、Digital Part,连K1-K3的列,应该是KEY_6,而不是KEY_1
8、Digital Part,LCD模块原本的100欧电阻,如今没有了,是不是又过头呢?它内部有限流电阻么?
9、Digital Part,C4,负压产生,极性接反了
-------------------------------------------------------
1、2、这里50pF的电容和0.01uF的电容是用于频率补偿的。要满足的关系是VC1*R3=C3*R4。
3、这里也是一个10:1的衰减电路,扩大量程。
4、前面已经说过,部分元器件值有待确定。
   这个也是今天要确定的内容,解决办法。一、使用固定1.6V偏压,二、采用发仔提供的有源低通滤波,
   稍后确定。
5、可以是实现。
6、可以使用MCU内部的PWM,但是7404的剩余几个非门电路,闲着也是浪费。(可以并联增加一路,用跳线做选择,如果非门产生的信  号 不标准,可使用MCU内部差生的方波信号)
7、这个属于标注错误,谢谢。
8、这是电路是我在第一版原理图上COPY过来的,没注意,已更改,谢谢!
9、谢谢,已更改!

楼主:
【25楼】 ifree64
但300pf的输入电容是怎么来的呢?
----------------------------------
SMHO提供的参数是:
1MΩ±2%, 与30pF±5pF并联

哪里来的300pf?

楼主:
【26楼】 xingliu
L1要10mh啊?
---------------------------
前面已经声明,部分参数未确定,只是图!

楼主:
已确定探头补偿信号不适用7404,采用PWM产生。

网友:
用反向器构成的震荡电路应该很好用的,为什么不使用呢?

网友:
【38楼】 smallsnail 燕 青

SMHO提供的参数是:
1MΩ±2%, 与30pF±5pF并联

哪里来的300pf?
------------------------

看错了,多看了一个0。
即便是30pF,这个参数又是怎么来的呢?输入端有个C2(27PF)。

楼主:
【42楼】 ifree64
后面还有一个±5pF呢,呵呵~

网友:
睡过头了。
上传个运算电路的文档,大学模拟电子的教程,书本不知扔去哪儿了。
最后面有滤波电路的介绍。已经忘记在哪儿找来的了,知道的朋友说一声。

网友:
输入部分是否理解有误呢?感觉这部分电路很难理解:C2、C3、R3、R4、VC1

探头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吧?

<---+-[ R ]-+-----------------+-------
    |       |                 .
    +--||---+                 .
    |  VC   |                 .
    |       |                 |
    +--/ ---+                ---
        K (1:1 10:1 切换)    ---  分布电容
                              .
                              .
<-----------------------------+-------

其中,分布电容是电缆及输入端共同作用的结果,补偿电容VC是可调电容,接在示波器探头上的。
其中,R=9*Rin(示波器输入阻抗),VC是由于分布电容存在,而为了补偿高频响应的。当然也可以VC固定,在分布电容处再并一个可调电容

所以,那个27pF的电容,不是具体的、实物的、元件的电容
而补偿电容的接法也有误

网友:
对了,关于有源滤波器,我推荐一个 Microchip 的 FilterLab,可用于滤波器设计

网友:
【45楼】 Cliff

这个电路没有把探头部分算在内.探头的话,自己内部也是有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电路的.

楼主:
mc34063 -5V电压
详细参数:

网友:
根据sadf123所说的原因,偏移电路还是用PWM来产生可调的偏移电压吧。如果对滤波不放心,干脆用电位器加跟随器。

AC/DC就使用继电器吧,不要把电路搞得太复杂。按照LZ位给出的继电器参数两个用掉50MA的电流,现在电池怎么也有800mAH吧,所以支持1个小时的使用也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49楼】 ifree64
根据sadf123所说的原因,偏移电路还是用PWM来产生可调的偏移电压吧。如果对滤波不放心,干脆用电位器加跟随器。

-------------------------------------------------------------
直流偏移部分是可以这样做,后面还有一个触发部分呢。

是得设计一个比较好的有源滤波电路,因为那个触发部分还有一个PWM呢。
那个也需要一个性能良好的滤波电路!!

网友:
mc34063是否产生-8V的电压再LM337稳压到-5V呢?

楼主:
【49楼】 ifree64
AC/DC就使用继电器吧,不要把电路搞得太复杂。按照LZ位给出的继电器参数两个用掉50MA的电流,现在电池怎么也有800mAH吧,所以支持1个小时的使用也没什么问题吧?
-------------------------------------
我也同意使用继电器,两个继电器耗费不了多少的,使用时间长短对这个版本来说不是问题。

楼主:
【51楼】 ifree64
mc34063是否产生-8V的电压再LM337稳压到-5V呢?
------------------
具体说一下!
为什么?

网友:
如果担心MC34063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这是个开关电源),可以考虑再用线性稳压。

网友:
又看了电路,再提两个问题:
1、负电压产生,不要接到VDD,直接接电池(或者说LDO输入端)而不需要通过稳压再进入,否则效率低
2、负电压产生,输入端是否也加一个LC或者π滤波?
3、3.3V用了1117,这是供给Vref用的,应该用基准电压源会更好,1117的温飘和精度都不够

以上意见供参考,因为都不是影响功能,而是仅对性能有影响。

网友:
34063后面加一级LC滤波,基本上就够了.不要把开关电源当成老虎,设计的时候小心些就可以了.
我调试单片机的时候,即便是使用16位的AD,也一样使用开关电源的.

注意:电感量取的值要比计算值大一倍才好,还有工作频率要取的低些.

楼主:
【54楼】 ifree64
如果担心MC34063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这是个开关电源),可以考虑再用线性稳压。
--------------------------------------------
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
to smallsnail 燕 青

看了 输入部分,填了些参数,提了意见。详细看图中的文字。没改图纸。

网友:
【55楼】 Cliff
2、负电压产生,输入端是否也加一个LC或者π滤波?

这个地方最好是加个LC.

楼主:
【55楼】 Cliff

又看了电路,再提两个问题:
1、负电压产生,不要接到VDD,直接接电池(或者说LDO输入端)而不需要通过稳压再进入,否则效率低
2、负电压产生,输入端是否也加一个LC或者π滤波?
3、3.3V用了1117,这是供给Vref用的,应该用基准电压源会更好,1117的温飘和精度都不够

以上意见供参考,因为都不是影响功能,而是仅对性能有影响。
-----------------------------------------------
1、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负压的产生如果直接接在电池上,当电池电压下降时,MC34063的输入电压将变化,它的输出是不是也要变化呢?
没有用过MC34063,这方面没有经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接在了7805之后。稳定输入,虽然降低了一些效率。
2、前级输入的滤波就不需要了吧?
3、这个问题我再考虑一下

楼主:
【58楼】 ZealotNH 发仔
好的,我先吃饭,完了看你的图纸!

网友:
【60楼】 smallsnail 燕 青
1、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负压的产生如果直接接在电池上,当电池电压下降时,MC34063的输入电压将变化,它的输出是不是也要变化呢?
没有用过MC34063,这方面没有经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接在了7805之后。稳定输入,虽然降低了一些效率。

请看 MC34063 的数据手册:

Datasheet (原文件名:DS.GIF)

可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没关系,但是输入电压与振荡频率有关,从而导致电感也有变化。如果算出输入电压范围,固定一个Ct,那就能得到一个频率范围,如果固定Ct情况下,最高频率不超过100KHz,而在最低频率下,电感量又能满足要求……可惜我也没做过MC34063这方面的电路

如果保险起见,还是接固定5V的吧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是和输入电压,PWM的占空比以及输出电压,电流有关系的.
如果输入电压或者输出功率发生了变化,芯片就会自动调节PWM的占空比,以保证输出电压恒定.
请注意:在LS图的Lmin计算中,有一个Vin(min)的参数,它就是最低的输入电压.由于34063的最低电压是3V,所以,设计的时候,取Vin(min)=3V.

由于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是一个高频脉动电流,这个电流加在电源内阻上面,就会产生压降,从而使电源的输出电压产生高频纹波.这样的纹波,用一般的LDO是无法消除的,如果串入到模拟部分的话,就会产生干扰.所以,最好是在电池输入的地方加一级LC滤波.
本坛曾经有过一篇贴子,就是谈论输入滤波对输入电源的影响,并且有波形图示.

网友:
MC34063是开关电源稳压芯片,输出电压当然是稳定的,直接接电池就是了,别去折腾7805了。
另外7805改ASM1117-5V可能好点。
这是TI文档上的经典线路。R1R2就是反馈电阻。参数照炒这图就是了

楼主:
更新了,一下原理图!

网友:
MCU部分。
建议软件人员确定MCU的脚位。

网友:
已经更新 CH1的电阻R9R10R11阻值有问题,现在最大的放大倍数是1.666666。这是正相位输入!

放大倍数是 (R8/R’+1)
R9 R10 R11 的值有标请参考。我哪儿的顺序标错了。是R9最少,R11最大。

网友:
增大R8,提高放大倍数.

K=1+R8/R9

网友:
R15*是应该用30K。才能是输出平移1/2Vref。后面的运放有2倍放大。

楼主:
【70楼】 ZealotNH 发仔
R15*是应该用30K。才能是输出平移1/2Vref。后面的运放有2倍放大。
---------------------------
我楼主位的说明还写的30K,哈哈,图里错了!

网友:
-5V 的反馈电阻阻值是不是反了??

网友:
LS,你们怎么得出R15*这个电阻是30K的?

当PWM和信号输入为0的时候,该级运放的输出,是:
3.3*(R12//R15)/(R15*+R12//R15)*(1+R14/R13)=3.3*10/(R15*+5)
如果Vref=4.096V的话,R15*=16.1K
如果Vref=3.3V的话,R15*=15K

楼主:
【72楼】 ZealotNH 发仔

-5V 的反馈电阻阻值是不是反了??
--------------------------
是哦,先挑毛病,稍后再改!

网友:
供电部分上图参考。

网友:
TO【73楼】 sadf123
多谢算出来 正相加法电路。
事实 R15* R15是选择焊接的。

网友:
原来是酱紫啊!

网友:
按键分配意见,仅供参考,由于对STM8的部分功能还不熟悉,所以分配不一定合理。比如用AIN通道用于数字功能会否影响ADC(不过我们只需要7位结果,就算有也应该没有很大关系)?

LCD部分

D0~D7 PG0~PG7   // 使用1个并行口
CSA   PE0        // CSA、CSB尽量使用IO口的第0、1位
CSB   PE1
E     PE2
RW    PE3
DI    PE4
RES   PE5
BL    PE6

DSO部分

STM8_PW1      PC1(TIM1_CH1)     // 输出PWM信号
STM8_PW2      PC2(TIM1_CH2)
CAL_PWM       PC3(TIM1_CH3)
GAIN2         PB2               // 以下3个尽量放在一起,而且最好使总增益按从大到小与二进制对应
GAIN1         PB1
RELAY_ATT     PB0

ADC_ETR              PB3(TIM1_ETR)
RELAY_ACDC    PD0
CH2           PI0
STM8_AD10     PF0(AIN10)

KEY部分
KEY0          PF7          // 行线、列线使用了不同的IO
KEY1          PF6
KEY2          PF5
KEY3          PA3
KEY4          PA4
KEY5          PA5
KEY6          PA6

其他
BEEP          PD4(BEEP)
UART3_TX      PD5(UART3_TX)
UART3_RX      PD6(UART3_RX)

网友:
R3 用 909K,这 E96 的阻值,相对而言难买

而用 E24 系列两个串联,正好能得到 900K 的有:

150K + 750K
220K + 680K
430K + 470K

网友:
对了,E96里面的909K其实就是E24里面的910K啊
至少我觉得E96系列难买多了,不知道各位的情况如何

楼主:
根据ifree64的建议,现将引脚分配如下:
其中部分网名称更改,增加了标注说明。
LCD部分

D0~D7 PG0~PG7   // 使用1个并行口
CSA   PE0        // CSA、CSB尽量使用IO口的第0、1位
CSB   PE1
E     PE2
RW    PE3
DI    PE4
RES   PE5
BL    PE6

DSO部分

OFFSET_PWM    PC1(TIM1_CH1)     // 电平平移PWM
COMP_PWM      PC2(TIM1_CH2)     //比较器PWM
CAL_PWM       PC3(TIM1_CH3)     //探头补偿信号PWM
GAIN2         PB2               //前端增益控制 输入1
GAIN1         PB1               //前端增益控制 输入1
RELAY_ATT     PB0               //前端增益控制继电器

COMP_INT      PB3(TIM1_ETR)     //比较器输出
RELAY_ACDC    PD0               //ACDC耦合控制继电器
CH2_INPUT     PI0               //通道2逻辑输入
ADC_INPUT     PF0(AIN10)        //通道1模拟量输入

KEY部分
KEY_0          PF7          // 行线、列线使用了不同的IO
KEY_1          PF6
KEY_2          PF5
KEY_3          PA3
KEY_4          PA4
KEY_5          PA5
KEY_6          PA6

其他
BEEP          PD4(BEEP)    //蜂鸣器输出
UART3_TX      PD5(UART3_TX)
UART3_RX      PD6(UART3_RX)

网友:
是否留一个ADC的口子,作为电池电量的检测?这个版本不用,也许可以下个版本使用.

楼主:
【82楼】 ywl0409 老黄牛
是否留一个ADC的口子,作为电池电量的检测?这个版本不用,也许可以下个版本使用
------------------------------
剩余不用的IO口,我们会在做PCB板的时候作为资源引出,方便以后使用。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还有很多adc通道没有使用。电池电量检查是不是用ADC测一下电压,然后软件根据电压值判断就可测出剩余电量?如果是这样,这一版也把电池测量加上去吧?软件开发有4个人呢,貌似现在其他高手都在等待。

网友:
【79楼】 Cliff
为什么要909K呢?10:1好像是900K吧?

网友:
【84楼】 ifree64
还有很多adc通道没有使用。电池电量检查是不是用ADC测一下电压,然后软件根据电压值判断就可测出剩余电量?如果是这样,这一版也把电池测量加上去吧?软件开发有4个人呢,貌似现在其他高手都在等待。

如果可以的话,就按照这个最简单的来做吧.

网友:
电池电压、负压检测应该做上去,就4个电阻而已。

网友:
触发电压、电平平移电压也 挂在AD通道上,
调压时可以用AD检测 电平是否到达预定值,这个有用的。

楼主:
本版本不在增加其他功能,电池检测留给以后吧,如果这版做好了,原理上通了的话,我想ST会有后续的动作的。
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我觉得现在的功能都已经很多了,毕竟时间很短。

网友:
【85楼】 ifree64
积分:696
派别:
来自:
【79楼】 Cliff
为什么要909K呢?10:1好像是900K吧?

-----------------------------------------
电阻是没有900K的
如果是一定要用单个电阻,最近可选就是909K。常规电阻。

网友:
【89楼】 smallsnail 燕 青
本版本不在增加其他功能,电池检测留给以后吧,如果这版做好了,原理上通了的话,我想ATMEL会有后续的动作的。
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我觉得现在的功能都已经很多了,毕竟时间很短。

呵呵,怎么把大老板搞错了-----应该是ST,不是ATMEL.

楼主:
再次更新原理图。

楼主:
91楼】 ywl0409 老黄牛
呵呵,怎么把大老板搞错了-----应该是ST,不是ATMEL.

----------------------------------
晕死,脑袋里想着AVR就把ATMEL打上去了,~~~~(>_<)~~~~
真对不起ST啊。

网友:
用AVR也做一个哈哈

网友:
【85楼】 ifree64
为什么要909K呢?10:1好像是900K吧?

电路图上标了909K,理论值应该是900K,所以建议用两个电阻串联,得到更精确的阻值

楼主:
【95楼】 Cliff
电路图上标了909K,理论值应该是900K,所以建议用两个电阻串联,得到更精确的阻值
--------------------------------------------
原理图已经更改,两个电阻串联。

网友:
哪位做硬件 的兄弟看看STM8的AD最高采样率在多少?(超一超试试?)

网友:
学习板到手,也就上了一次电……看了看
24M晶振 上400K  MCU有60个指令周期,优化程序MCU其它事情都不做 有可能实现。500K 48个指令周期,也有可能。

网友:
點一下先,回頭來看!

网友:
超到36M试试?

网友:
CH2_INPUT     PI0               //通道2逻辑输入

----------------------------------------------------------

逻辑通道输入直接采用普通IO口输入吗?用输入捕捉的IO是否好一点?

楼主:
逻辑通道输入直接采用普通IO口输入吗?用输入捕捉的IO是否好一点?
------------------------------------------------
我找ifree64做一下确认!

网友:
CAN接口需要留出来吗?

楼主:
【104楼】 my_avr
CAN接口需要留出来吗?
----------------------------
没有用到的空闲IO单独,都引出来。

网友:
【105楼】 smallsnail 燕 青

我仔细看了你的电路图,LCD的接口已经把CAN的接口占用了,因此,要留CAN口的话LCD的接口分配要调整一下

楼主:
【106楼】 my_avr
我仔细看了你的电路图,LCD的接口已经把CAN的接口占用了,因此,要留CAN口的话LCD的接口分配要调整一下
-----------------------------------
已占用的就不用引出了,CAN已被占用就不管了。
留出来也没没什么大用处!

网友:
3.3V的基准电压还是用TL431之类的管子产生好一点,燕 青认为如何?

网友:
TO my_avr 你可以参考 58 62 67 楼,我校对过的图。
原理图你要重新画过,原图似乎还有错,要画图过程才好找出来。

网友:
赞成用TL431 方便改基准。

网友:
那好,这些小细节问题就基本定下来了,等ifree64确认一下CH2_INPUT的输入IO,我再重画一版原理图

楼主:
【108楼】 my_avr
3.3V的基准电压还是用TL431之类的管子产生好一点,燕 青认为如何?
------------------------
可以更换为TL431!

网友:
IO分配还需要重新改进一下。综合各位的意见,大家看看下面的修改方案可行吗?

LCD部分

D0~D7        PB0~PB7   // 使用1个并行口         (修改理由,将CAN留出来或用于通道2监听CAN)
CSA             PE6
CSB             PE7
E                 PC1
RW              PC2
DI               PC3
RES             PC4
BL               PF4

DSO部分

OFFSET_PWM    PD0(TIM3_CH1)     // 电平平移PWM
COMP_PWM      PD2(TIM3_CH2)     // 比较器PWM

GAIN2              PG7                         //前端增益控制 输入1
GAIN1              PG6                         //前端增益控制 输入1
RELAY_ATT      PE4                         //前端增益控制继电器

COMP_INT       PF3                          //比较器输出
RELAY_ACDC    PI0                         //ACDC耦合控制继电器
CH2_INPUT     PA3/PD3(TIM2_CH2/TIM2_CH3)                           //通道2逻辑输入
ADC_INPUT     PF0(AIN10)             //通道1模拟量输入

KEY部分
KEY_0          PD7                              // 行线、列线使用了不同的IO
KEY_1          PD6
KEY_2          PD5
KEY_3          PG2
KEY_4          PG3
KEY_5          PG4
KEY_6          PG5

其他
BEEP                PD4(BEEP)                   //蜂鸣器输出
UART1_TX      PA4(UART1_TX)
UART1_RX      PA5(UART1_RX)
UART1_CK      PA6(UART1_CK)

本方案将I2C、SPI、CAN的IO都留出来了,但探头补偿信号没有资源了。可以考虑用74hc04来生成,也可以考虑将BEEP去掉,用TIM2_CH1来输出
CAL_PWM            //探头补偿信号PWM

网友:
我将封装库做好了,见我开的帖子

网友:
LM311N的输出通过R20上拉到+3.3V是什么意思?没弄清楚,我觉得是上拉到+5V才对。

网友:
这个看MCU用什么电压。现在该接5V。
可能版主原本想MCU3.3V供电。

网友(2010-05-27):
来晚了,讨论结束了?

网友(2010-07-16):
什么时候上传最终版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