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TFT屏幕的电流特别大,是什么原因呢?请教

楼主(2009-04-03):
今天拿出去年买的2.4寸特价屏幕来玩,接上电源,发现特别烫,马上断电测量,发现VCCIO与地的电阻特别小,且测量电阻时万用表读数不稳定,先是100欧姆,几秒钟后稳定在30欧姆左右,测电流,开始VCCIO的电流为250mA左右,数秒后达到500mA以上,非常不正常,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可以确定不是焊接问题,因为测量电阻时是直接测量屏幕的,接的是3.3V。。。。哪位大虾也碰到过同样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八成是挂了

网友:
晕,楼主用万用表电阻档测LCD屏啊?

网友:
串个小点的电阻在VCC上。
10R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万用表测量小电流IC要注意了,如果电流很小端电压会超过IC极限导致击穿

网友:
250ma ??  500 ma  ??
大的不可想象,楼主找下原因何在吧

楼主:
初步推断是屏幕挂了。。。不过好像没接过超过3.3V的电压,万用表也是指针表,里头就两节5号电池,电压不会超过3V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或者接错脚什么的.
我一个
3.2TFT+EPM240(75MHZ,%88利用率)+M64(10MHZ)+512K SRAM*2+ADS828(75MHz).....,电流才150mA呢

网友(2013-07-25):
一般不就几十毫安的吗,应该是坏了

网友:
5.7寸的最高也就200mA,
要么接线有问题,
要么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