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这种电路究竟该用什么样的三极管?

楼主(2009-04-03):
公司接了一个工程,我设计了一个电路,采用DMX512协议,附图中就是RS485信号接受部分,可是总是出现通讯失败的错误,换了Q02三极管就行了,而且最为郁闷的是,刚开始是好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灯具就杂乱无章的闪,换了它就没问题了,仔细计算它的偏置电阻都没发现问题,用示波器测量只是波形有细微变化,可就是不能正常通讯,100个能有40个是正常的就不错了.急死了,求各位知道的大虾,帮忙提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
r06太小了,
或换PMOS,R05接个50欧姆,

网友:
R05,R06换个位置试试.

楼主:
R05 R06换位置估计不行.我试过。可能是R06太小,如果换PMOS,可否请wangdong帮忙提供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