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送 robonova-i机器人 数字舵机

楼主(2009-04-03):
本人偶得几个robonova-i机器人的数字舵机HSR-8498HB,不过不会使用,那位兄弟若知道详细的控制方法,告诉小弟,小弟愿意奉送一个,网上卖的可是很贵的几百块一个。

HSR-8498HB数字舵机 (原文件名:pic.jpg)

网友:
I2C的   可以用AVR的TWI

网友:
http://www.kdtsys.com/UserFiles/bbs/CIMON%20HMI%20RS232C%20(Eng).pdf

网友:
Detailed Specifications

Interface: HMI Protocol, RS-232C Daisy Chain, PWM
Required Pulse: 3-5 Volt Peak to Peak Square Wave
Pulse Cycle: 12-26ms (Common: 21ms)
Operating Voltage: 6-7.4Volts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20 to +60 Degree C
Operating Speed (6.0V): 0.20sec/60° at no load
Operating Speed (7.4V): 0.18sec/60° at no load
Stall Torque (6.0V): 102 oz/in. (7.4kg.cm)
Stall Torque (7.4V): 124 oz/in. (9.0kg.cm)
Operating Angle: Up to 180° Max
360 Modifiable: Yes
Direction: Clockwise/Pulse Traveling 1100 to 1900usec
Current Drain (6.0V): 8mA/idle and 200mA no load operating
Current Drain (7.4V): 8.7mA/idle and 240mA no load operating
Dead Band Width: 8usec
Motor Type: 3 Pole Ferrite
Potentiometer Drive: Indirect Drive
Bearing Type: Dual Ball Bearing
Gear Type: Karbonite Gears
Connector Wire Length: 15.87" (400mm)
Dimensions: 1.57" x .78"x 1.45" (40 x 20 x 37mm)
Weight: 1.94 oz.. (55g)

楼主:
1楼的说是I2C的,但是我找的资料说是232的,我按照我找的资料,现在只能控制角度,不过移动很慢,但是我查的资料所说功能不止这些,包括速度设定,读取电流电压等,有没有详尽一点的资料,最好能提供源码的(我也不要脸了,这样最快)和电路图的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这个PDF应该有你需要的。

http://robosavvy.com/Builders/i-Bot/HSR8498HB%20Servo.pdf

网友:
数字舵机不能用普通舵机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