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下忙,小弟菜鸟

楼主(2009-04-03):
下图是一个H桥,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MOS管前加一个51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2009-05-06):
限流是没错,不过解释太简单了。

MOS管门极相当于一个电容,加上电阻是限制门极电荷的充放电速度,从而限制MOS管开关通断时的电压上升(下降)率。即限制开关矩形波形前后沿不会过于陡峭。前后沿过于陡峭会让输出电压通过密勒电容干扰门极控制电压而误导通。门极驱动电路也会因充放电电流过大而损坏。

这个电阻也不能太大,太大则电压上升(下降)慢,会加大MOS管的开关损耗。

网友(2009-07-19):
手教了啊!

网友:
也可以防止高频振荡

网友:
2楼是个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