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个MC34063产生-5V电压的电路?

楼主(2009-04-03):
如题!

网友:
我试验过反相效率不是很高,60%左右,可能是34063的频率和电感值没有对应好。
找到的一个小软件。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32486.jpg(文件大小:55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MC34063A design tool.jpg)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
MC34063  万金油啊

网友:
TO smallsnail 燕 青
你打算亲自操刀?

网友:
MC34063产生-5V电压的电路貌似不难的,只要有示波器关注一下波形,应该比较容易出来的.

楼主:
【5楼】 ZealotNH 发仔
你打算亲自操刀?
-----------------------------
电路图已经画完了,就差具体参数了!

网友:
我昨天买了这个芯片,资料不错,mark

网友(2010-03-09):
请问一下这种电路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2011-02-13):
回复 楼主:

hehe太有用了!!

网友(2011-06-29):
MC34063产生-5V电压的电路,mark

网友:
我还是用MAX232的Vs-或者电荷泵

网友(2011-10-12):
34063 有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