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电调能否驱动有刷电机?

楼主(2009-04-03):
看了下无刷的驱动方式。。。感觉应该不行(在PWM的控制上) ........原理图如下。。。。请一些感兴趣的大虾发表下你们的看法:)

网友:
无刷控制和有刷控制的差多了!!

德国人的程序做一番大改,可以用有刷的!

网友(2009-07-31):
是的,赞同楼上的。。。无刷输出有三根线:足够了。

控制有刷只需要两根线,(空闲一个输出线)修改软件后,

就可以控制有刷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