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与proteus如何联机使用?

楼主(2009-04-03):
我把.cof装载进M8,效果和HEX文件一样,在按暂停调试的时候提示没有源文件
请问一下应该怎样设置啊?

网友:
icc编译的时候选择3.x。
并要把proteus的dsn文件放在和cof一个路径,而且要和cof文件的名字相同。进入单步调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