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CP2102做的U盘型的USB转串口(TTL232)

楼主(2009-04-03):
先来一张实物照片,再慢慢说:

搞单片机开发经常能用到串口收发一些数据,有的时候一个串口不够用,当然会想到用USB转串口线

网上卖的各种芯片方案,考察一圈之后,想自己做做

于是我先做了CP2012方案的,看大家的评价,此款芯片外围元件较少,比较稳定,很多人都说生产过以万计数的产品

价钱方面CP2012算是比较便宜的,零买的话不到十元,DIY也比较合适

自己开PCB做出的东西,开板费是多花了一些(比直接买产品),但能体会到这个过程的乐趣。

开好PCB后,焊接了一块,自收自发,很好用,波特率115200也没问题(我平时使用9600就足够了),

要是以为自己做的板子好用了,放一边,前几天调个无线程序,想用这个USB转串口了,

但没想到,接收到的数据是相反的?

单片机->MAX3232->PC 收到的数是0x01,即  0000 0001

单片机->MAX3232->CP2102->PC 收到的数是0x7F, 即 0111 1111

从0x01变成0x7F看,好像是收到的数据高低位顺序相反,并且高低电平也相反。

奇怪了,自收自发还好用的,怎么连上单片机就反了呢,

我不懂了,向OURAVR的网友请教了。

我起初怀疑“是不是驱动程序装得不对?还是可以通过PC软件设置?”

发起了一个新帖“为何用CP2102做的USB转串口收到的数据是相反的?  ”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09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unny1500&bbs_id=9999

马上得到【1楼】 little Monkey  的提示:“用USB转串口的时候有没有去掉板子上的MAX232?”

我突然恍然大悟,是自己马虎了,CP2102是一片USB转TTL232的芯片,而MAX3232是RS232转TTL232,

电平当然不对了,去掉MAX3232,直接连在单片机的RXD, TXD,一切正常,很好用。

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忙!我才能这么快找到问题的关键,要是我自己想,可能就怀疑是上位机软件的问题

之前曾经许诺过,问题解决后,将图纸开源,

我支持开源,这是应该的,技术来源于OURAVR,当然要归还给OURAVR,让更多的网友受益。

本坛子里关于CP2102的资料已经很多了,我只不过再次整理,上传到此,供各位参考。

我说得不对的地方,图纸有误的地方,希望各位能指出,帮我提高,也防止误导他人。

当然,要是觉得我写得还看得过去,希望您能顶顶!

楼主:
先上传 数据手册,我没仔细阅读,小看了这款芯片,要尊重官方数据手册,

楼主:
用N73拍的照片,效果还可以

楼主:
原理图:

PCB:

楼主:
这个小板,还有多种玩法,

1.板上有单排孔引出CP2102的引脚,可以将此板整合在洞洞上,

   CP2102管脚较小,这个板就成了CP2102转接板。

2.此板可对外供电,板上有稳压芯片,输出3V,所以可以引出USB口的5V和3V两路电源,

   当然,引出USB的5V对电脑主板有一定风险,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3.还有就是此板已引出DB9接口,可以与单片机开发板的232接口相连,
   引出3线串口,RX,TX,GND 可以与上面照片中的无线板连接,并且直接对其供电,省去无线板的电源。

网友:
好像坐到了传说中的沙发了!

支持楼主!

网友:
串口电平是3.3V(兼容TTL的),如果要做成9针公头的话最好是加个SP213吧,不然容易让人直接当RS232电平的串口用^_^,这样就是全功能的串口了,另外,CP2102本身有3.3V输出的(电流小于100mA),原理图中的HT7330可不用的,USB转串的和转全功能串口的都做过,呵呵,上传个图片和原理图吧

楼主: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漂亮,上次在阿莫这买了块CP2102,自己用感光板做的电路板,结果焊废了,好心痛啊

楼主:
【9楼】 lj2505

呵呵,我觉得挺容易焊接的,比ATmega48等都容易焊接

网友:
熟练了是很容易焊接的,关键是定位准确,呵呵,每边一拖就好,定位好以后半分钟可以焊接完,

楼主:
【6楼】 little Monkey “CP2102本身有3.3V输出的(电流小于100mA)”

我加HT7330为了输出电流能大一点,250mA,给后面的无线板等供电,

无限板发射状态瞬间电流将近40mA,所以加上HT7330,反正也不贵,自己DIY的东西,不是量产,所以没最求低成本

网友:
同事买了一个和6楼那个红色的一样的USB-TTL的;发现有一些数据帧不能发送;如68 99 99 99 99 99 99 68 08 06 XX XX XX XX XX XX XX 16,其中XX为任意值;这一帧数据只能发送前面4个字节;
哪位有这个CP2102的也试一试呢;串口设置1200bps,偶校验。我试过FT232RL做的USB转TTL的是可以的

楼主:
不理解,LS的,发什么样的数据帧,跟芯片有啥关系,都是一样的啊,

估计,你是不是没计算好发送数据包的间隔,

也就是说,你想发送这个18字节的数据包,用1200波特率,

1个字节1/120 秒
18个字节,大于(1/120)*18 =150mS,即两包间隔,大于150ms,否则发不出去啊,
FT232好用,我估计 可能跟内部缓存有关系,USB把数据传到FT232的缓冲区,再发出去的。

网友:
可以用在JTAG ICE 仿真器上吗?

网友:
我买的Z-TEK(FTDI芯片)的USB转232就可以接MAX232->单片机,数据也很正常,但是用CH340就和楼主的一样,必须将MAX232去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楼主:
【17楼】 oste

我手里的仿真器都是USB口的,MKII , Dragon

没法帮你试。

网友:
sunny1500 晨辉
你这样的做实验不能说明问题哦,最好用一个带硬件串口的电脑,用USB-232发送数据,用硬件串口接收数据,开两个调试窗口。其实那个现象我也觉得很奇怪;跟发送的数据内容有关与数据发送的长度无关;好像连续的的几个99H就不能发送了,很疑惑,也没深入研究

网友:
TO 20楼,已经测试过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to 17楼,连接JTAGICE没有任何问题,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可升级的mini JTAGICE

楼主:
开始我也想用【21楼】那样的热缩管做外衣的,

后来在电子城发现有U盘大小的白色小壳体

于是我做的PCB有了1楼的壳体

网友:
看看我的吧,那些太大太贵了,CP2102STC都下载不了

楼主:
【24楼】 gongnn 魔法师

是什么芯片做的?

网友:
24楼的应该是泌恒的341吧

网友:
24楼的应该是340或341吧,另外,CP2102已经可以下载STC了,试过没问题的,24楼不妨下个V3.94版的STC-ISP试下

网友:
CH340 全部成本6.5

网友:
楼主,您好,我想买几块您的PCB板,与我联系,13675511023

网友:
CP2102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
很不错,请问下有没多余的PCB转让啊,想要几块,也做来玩玩。

楼主:
【32楼】 ly7123

还有几块,用淘宝旺旺联系我吧

楼主(2009-05-07):
谢谢楼上的夸奖,自己把这个开源帖子顶起来

网友:
这个驱动支持wince吗?

楼主(2009-06-10):
不清楚,没试过,估计不能吧

楼主:
傻瓜式的调试方法:

简单说两句调试方法,请大侠批评指正

方便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按照我给出的原理和PCB自己做USB转TTL232模块,

首先,焊接电路板,检查CP2102各管脚硬件连接无误

用万用表测试USB接口的四线,是否有短接的情况,USB接口短接会导致PC硬件损坏(电源或主板),所以这步不能省(别偷懒,PC玩坏了可不好受)。

确认没有短接后,将模块连接到PC的USB口

若模块硬件无误的话,PC可以识别到新的USB设备

安装PC端驱动软件

软件安装成功后,PC应该多出一个串口,一般是COM3,可以使用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看到新的COM口

打开串口调试软件,(我用的是串口大师),设置到相应的COM口,比如COM3

然后短接CP2101的TTL232端的RX和TX

然后让串口软件自动发送数据

看PC端软件,是否能不丢包的收到自己发的数据,若收发相同,说明驱动安装正确,硬件焊接正常,USB转串口可以自发自收

下一步,连接单片机板

将单片机板,与CP2102板的GND共地

然后
将CP2102的TX接MCU的RX,
将CP2102的RX接MCU的TX,
CP2102与MCU之间,不加MAX232,MAX3232等电平转换芯片,CP2102转出来的串口是TTL电平,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相连

那,到此,再用单片机发送数据,看PC段软件收到的是什么
可以用单片机发送1到10等,循环发,看PC段,能否收到正确的数据
正确,说明单片机发,PC收,没问题,
否则,看TX和RX是否反接,硬件连接是否有错,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等等

然后,再用PC发送一个数,单片机段可以编程收到数据点亮一个LED等,
证明PC发送,单片机接受没问题

至此,USB转串口部分调试告一段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开发

综上,就是将PC-CP2102-MCU这一链路的通讯过程分成不同阶段,分别调试,各个击破,找到通讯错误的问题点。

网友:
晨辉大哥,您好.我已经按照您的方法调试了,PC-CP2102-MCU和MCU-CP2102-PC都没问题,但就是使用上位机软件和单片机通信时就不行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郁闷死小弟了.

楼主:
【41楼】 jiming5233 霜之哀伤

若不用USB转串口,用PC自带的串口->Max232或Max3232->MCU  这种连接方式,你能正常通信吗?

也就是说,我怀疑,不是USB转串口的事,怀疑是你单片机程序操作不当造成的,试试看

网友:
单片机程序没问题的.原来的系统,VB编的PC机软件和单片机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我只是将原来MAX232的串口换成CP2102的USB转串口,PC机软件中我也将串口号改成COM3的,现在问题是PC机软件发单个指令,如b100H或者b102H,单片机都能响应,但批量数据处理时就不行了,对VB和串口都不懂,真是急死我了.

楼主:
你选的波特率,是多少?

批量命令时,每两个命令的间隔是多少时间?

网友:
波特率 9600 和原来RS232串口的一样,批量命令都是以整型变量输出

楼主:
整型变量?

16位?

串口8位

网友(2009-07-15):
CP2102可以加一个MAX487转RS485吗?

网友:
好东西啊!
谢楼主了!
有空DIY一下!

网友(2009-08-14):
楼主,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烧程序到学习板,我用的笔记本的。没有串口。
还有做一个USB转串口的总成本大概怎么样?

网友:
【43楼】

似乎USB转串口都有这个问题。
我用2303H

直接串口发送数据是均匀的,中间设的延时可以设的很准,接收端好处理
转串口发送数据不好说,经常一个包按设定延时间隔发出去,到单片机反而成了连续的,那个延时被改了,似乎转串口芯片内部有缓存。
这种问题波特率越低越明显,1200我试过比较明显,4800还有一点,9600就看不出了。似乎对高波特率做过优化。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帖

网友(2009-11-11):
麻烦楼主看一下我的这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953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ht7891984&bbs_id=9999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以前用的FT232BL芯片做的PIC单片的烧写器,有点麻烦,CP2102太简单了,TKS

网友:
学习了 我也买了快板子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2010-01-04):
我做了一块,挺稳定的

网友(2010-03-20):
记号。参考。

网友:
楼主有没有m48+cc1100的开发代码?

网友(2010-06-02):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7-11):
回复 网友A:

两个电平就不是一个概念  接在一起不错才怪  建议再看一下单片机原理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2010-09-17):
FTDI FT232RL FT2232 FT4232代理 卓杰电子:
销售:黄粲贤。
电话:158-67532737
Email:arthur@cyberwin.com

网友(2011-03-14):
的确是个好东西,帖子出来好久了,今天才发现有点相见狠晚。

CP2103可以带转485功能

网友:
记号一下,最近也要用到.

网友:
CP2102驱动 怎么就下载不了呢? 求助,再添加个连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那个USB与电脑相连,在电脑中是将USB虚拟为串口还是其他的处理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那个usb与电脑相连,在电脑中是将usb虚拟为串口还是其他的处理方法?

当然是USB虚拟为串口的!

网友(2011-09-26):
mark,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2-01-27):
正好有项目要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好有感情的板子

网友:
几年前玩过这个,挺实用的,电路简单!感觉很亲切呢!

网友(2012-05-14):
请教下,CP2102要编程序吗,怎么烧录进去呢

网友:
楼主V5,请问还有成品没?
我想买个

网友(2012-07-19):
我也想开一版。你前面说的问处理了吗。   要是处理好了。说一下啦。谢谢了。zsxing5566@gmail.com

网友(2012-11-26):
东西做的很精致

网友(2013-08-09):
想买几块USB直接转COM口的。有板子的请联系QQ153396615

网友:
很厉害的说 顶啦  哈哈

网友(2013-10-30):
楼主,外壳不错,请问在哪能买到?

网友(2014-05-12):
感谢楼主慷慨解囊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做的真不错,很细致全面

网友:
资料里没有原理图?

网友(2014-12-06):
你好。楼主,请问CP2102底部的方形金属必须接地吗?

网友(2015-07-29):
09年的帖子,现在终于用到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