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LAB IDE 经典版本或者说稳定的版本是那个?

楼主(2009-04-04):
请问MPLAB IDE 经典版本是那个或者稳定的版本?

网友:
8.2就很好用
原来一直用8.1
都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没碰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8.3更很好用

网友:
没碰到像KEIL那样自动关闭的不稳定情况

网友:
IDE一般都是使用最新版的,因此要经常上网看看有没有新的版本,就算旧版本没有遇到问题,也不代表没有隐患,等那天你真要遇到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6.52算是比较经典的了

网友:
在用最新的8.2a,ide好像没有碰到不稳定的。

网友:
用最新的吧.尤其是如果你用C的话。

网友(2009-10-08):
我用的是7.60,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8.36挺好的

网友:
在用8.36版,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跟着MicroChip在升级,现在用8.36,没发现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