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电调!

楼主(2009-04-04):
电机是运行起来了!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新西达这个电机的在超前30度换相时工作会很正常,而不超前时在高转速时会出现换相失败!
之前没用过航模电机!一用才发现和工业用的电机还是有相当多的差别的, 做工,磁场精度,磁隙都是不一般的差啊!
STM32没有内部比较器, 只能用三个外部比较器做了一个反电势检测,用Atmel官网的电路,理论上可行,但很可惜实际是一塌糊涂!还是改为原来用的电路后好使了!
功率电路是全NMOS结构!

楼主:
实验用的功率板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实验用CPU板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网友:
STM32做航模电调,奢侈啊……
STM32处理能力强大,可以直接用ADC采样BEMF做软件滤波,不一定要比较器的,还可以做正弦FOC,这些用在航模电调上太浪费了。
5块钱的M8能搞定的事情,用Cortex-M3来做,效果也不一定好。

楼主:
用ADC还是不可行的, 原因是航模电机的速度过快,而且极数又多,用ADC太慢了!
为啥选STM32是因为我要做成CAN接口的!

网友:
电子转速18K rpm的电机换相频率才300Hz,STM32的ADC采样率是1MSPS……
航模电机一般也就是2p或者4p,多极电机都是为求大扭矩,实际上电子转速都差不多,一般不会超过30K。
再说航模电机的BEMF波形还不至于那么差吧,看坛里的截图都很标准的。

网友:
我也在用Cortex-M3做电调,希望有机会和搂主交流

楼主:
回 gzhuli 咕唧霖
它要是2P或者4P就好了!但很变态的是我这个是6P, 内转子的可能会少很多,但外转子的估计都多, 波形是不错,但切换太快的话,用ADC是不合适的,STM32的ADC是有1M,但不能拿这ADC光做这事儿吧,另外,以1M的速率中断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网友:
外转子极数是多,但Kv就低了,实际上电转速是差不多的。最高电转速跟磁场强度有关系,航模电机的磁钢都差不多,所以极限的电转速都不会差太远。

而且我说STM32的ADC最高能到1M,不是说就要用1M来采,一般是用PWM触发模式采,ADC采样和PWM开关同步,而PWM实际开关频率只有20KHz左右。采样后的信号要做数字滤波,对于有乘法指令的STM32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楼主:
先不论PWM频率,当6对极的电机,2W的转速时,换向速率为12000/S就算1W转的转速也有6000/s的换向速率, 20K的PWM,每次换向中只有不到4个完整的PWM周期, 这样你的换向点最小误差15度! 所以算算够不够吧!

网友:
狂汗……
转速是RPM,不是RPS,以分钟为单位的,2W RPM每秒钟只有333转……

楼主:
好象不知道是RPM一样!
换向率 = (Speed/60) * P(磁极对数) * 6  = 2W/60 * 6 * 6  = 1.2W/S = 12K/S

网友:
哦,知道就行。
12极能跑2W RPM的航模电机很少,12极电机一般是300-500Kv左右。
航模电机的极限电子转速通常就在2W左右,极数多扭矩大转速低,一般用来直驱,速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
原来在这里有牛人藏着哦

网友:
能否share 一个pcb?

网友(2009-08-10):
用AD,做估计比较危险,一般的航模电机 ,KV3500 可以到3万转
500HZ,换6次项,大概是333us换次相,应该至少每隔30 us STM32就要完成一次AD采集数据,处理,AD采集还有时间呢
STM32 估计就忙着换向了~

网友:
STM32有没有带3个比较器的,48PIN的 ,DSP只有代2比较器,48PIN的,郁闷哈

网友:
老兄,也不上点图!!我也用STM32!

网友:
可以上原理图吗?

网友:
用AD,做估计比较危险,一般的航模电机 ,KV3500 可以到3万转
500HZ,换6次项,大概是333us换次相,应该至少每隔30 us STM32就要完成一次AD采集数据,处理,AD采集还有时间呢
STM32 估计就忙着换向了~

-----------------------------------
计算有错误的地方。

500HZ,要换6×N次项。N为电机级数。所以用AD测量来做换向,方案不可行。除非是用DSP来做,可以办到。stm32 不可能了

网友(2009-11-15):
期待……
一直想做
用AD到底可不可行啊

网友:
STM32的ADC配狗的,让ADC连续采样,狗叫换相就可以了。

网友:
要CAN用STM8S208系列,比103便宜。

也在用STM32F100、STM8S903评估做电调,全N管,Vishay Si4166DY。

AD采用用PWM同步触发工作,电机转速没楼上的那么高。

网友:
我觉得20K的PWM还是低了一点,比如说一个1400KV值14极外转子,那么在12V时候,空载有16800转,也就是(16800/60)*(14/2)*6=11.76KHZ的电换相速度,那么一次通电只有不到2个PWM.........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望指正

网友:
23楼,多担心了,20k够了。一般四轴上8k就够了。

计算如下

280转/s

3.6ms = 1转

14 * 6 * X = 3.6ms
X=43us

1s/20000Hz = 50us

你就是PWM = 254的时候理论上少了7us,但是一般在桨负载转速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就够用了,而且1400kv的电机空转速度也没那么高哦。。

网友(2011-07-01):
???怎么算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12极外转子,12槽。 需要运行到30000RPM。  相当于两极马达180000RPM。  这个AD采样不知道会怎么?
一圈需要换相六次,所以我这个电机,每分钟需要换相:1080000 次。  再变成每秒换相次数就是:18000次。才18K。

不知道18K能否用STM32采样得来?  现在用mega88pa做的控制器,这个芯片驱动无刷马达很好,就是做起PID来太累了,想换成STM32来做。

网友(2011-12-09):
powerint:
      你好,不知你是否遇到直流无刷电机转子堵转,但是反电势依然存在的现象?这个星期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很久,没办法进行转速PI调节。

网友:
同用STM32做电调中,觉得用AD采样还是有点不靠谱,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再在外围加一个模拟比较器,或者其他什么方法改进了。

网友(2012-02-10):
STM32做电调,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一般航模电机带桨时换相周期不会低于100微秒,我用一片STM32F103R8控制4个电机,每25微秒检测一次4个电机的换相都木有压力

网友:
STM32做电调是有点浪费O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用STM32做电调的话,最大的实际意义是同时控制四路电机,即把四个电调集成在同一个板子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用stm32做电调的话,最大的实际意义是同时控制四路电机,即把四个电调集成在同一个板子上。

同意,我觉得做单个太浪费了

网友(2012-06-09):
adc用在过零点检测上是各说纷纭啊,已然已经糊涂了。。。也在做stm32的电调,求高手指点一下零点检测的具体方法啊?谢谢了

网友(2012-07-15):
1。楼主有试过用ADC检测过零点吗?
2。楼主启动时时间的衰减规律是怎么的,可以提供以下吗?

网友:
新手用stm32做电调。不知道各位大神能不能提供些帮助啊。现在连卡在电路这里了。不知道原理有没问题了。能不鞥帮忙分析滴啊。感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用的功率板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望楼主不吝赐教分享一下pcb原理图啊。。。鄙人也在玩这个,可是木有搞成,想向您取得真经啊。。。邮箱:285609735@qq.com.....小生先谢过了啊。。。

网友:
正要整stm32电机控制,一起啊!

网友(2012-11-05):
我今天弄了一晚上,闭环不起来,明日研究研究前辈们的笔记再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