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串口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寄存器UDR共享相同的I/O地址,是不是就不可能全双工工作了呢?

楼主(2009-04-04):
AVR串口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寄存器UDR共享相同的I/O地址,是不是就不可能全双工工作了呢?
即使程序中建立两个独立的缓冲区,也顶多是半双工。
能不能这样理解呢?

网友:
系统会自动根据你是读取操作还是写入操作使用不同的地址。不用担心。

网友:
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知道了,把TXD和RXD连在一起,自发自收试试看

楼主:
呵,我想宏观上是全双工,微观上是半双工。

网友:
to 【3楼】 msjoke
    不是这样……宏观微观上都是全双工的。当然,你说一条指令不可能即读取又写入,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微观上任何全双工通讯都是半双工的。

网友:
微观上,全宇宙可能都没有全双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