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Armok 雕刻机控制机箱的建议

楼主(2009-04-04):
不知道最后机箱的形状款式是什么样的,我推荐一个机箱。该机箱是我以前做项目(机箱里面原来是放控制板,开关电源和步进电机驱动板)中设计的机箱。仅供参考。看看是否对你有启发。

空机箱 (原文件名:DSC02516.JPG)

装上开关显示后样子 (原文件名:DSC02519.JPG)

楼主:
中间是控制板,左右两侧是开关电源,控制板下面有散热片的地方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机箱后有风扇。这样结构还是比较合理。

这是内部结构图 (原文件名:DSC02521.JPG)

楼主:
雕刻机的控制机箱还没有加工好,是吗?

楼主:
在没有确定批量生产之前,应该都有机会将其设计改为最佳的。在简化你的设计之前,VE是一个好工具。所谓的VE就是价值工程。将你的机箱所有零件拆分开来列表做一个价值分析,对成本高的作分析或结构改善。对不需要的要去除。不能简单说:高质量的东西就是客户需要的。价值工程分析后我们会明白,只要合适于客户需要的、在意的产品,才是大家需要努力解决的方向。

楼主:
可以。请将你所要寄的地址告诉我。

楼主:
好的。我会安排将样品寄给你。机箱的颜色和开孔的布局可以根据要求设计制作。样品不要你的钱。要是你看上这种机箱工艺,建议你在东莞找工厂加工,因为在上海加工运费将是个问题。

楼主:
今天去办理到付快递,几家快递公司都说不行。看来只能等明天到公司里给你邮寄了。

网友:
这机箱不错,要几米一个呀

楼主:
我今天已经安排快递了.本周你应该可以收到的.

楼主:
你收到后,给个回音。谢谢!

网友:
这个箱子看上去很扎实,而且面板的角度也很合理

楼主:
ARMOK:

谢谢你!给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评价!

该箱只是给你一个参考而已.对于你的机箱来说,应该会有所改动. 关于钱的问题,就不要给我了.我已经订了你机器的.

要是有什么可以帮到该机器的开发,也算是我们的荣幸吧!

等待你全面评估和测试结果.

楼主:
问一下评估的结果如何? 何时能够知道结果?

楼主:
谢谢的答复!实际上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你使用我提供的样品作为雕刻机箱,而是想你看到样品的材料及使用的工艺.至于适用雕刻机的尺寸、颜色、突台位置及工艺孔等附件,都可以作重新设计。要是你有人设计最好。要是来不及设计我们可以帮助你设计。并使用该工艺做机箱。谢谢!

楼主(2009-05-06):
看了你最近发的CNC馆的机箱,想问一下与本机箱比较,哪个更稳定可靠些?我预计本机箱的价格你说买到的相差不多。所以,还是期望你比较、考虑后作出选择。

网友:
呵呵,我以前都是用美卡诺做机箱的,不过太奢侈了。

楼主:
期待你加工中心生产的机箱早日出来,我们也想早点看到.谢谢!

网友:
看着挺结实的。。。

楼主(2009-07-30):
我们的机箱会采用什么材料呢?它的尺寸是多少大小? 我在设计一个工作台放雕刻机.